600N第5次飞行历险记

楼主(2012-04-15):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早晨。4月14日7时30分,北京鸟chao北侧飞场。亚拓600n,XG7控,55H发动机,GY601+9251锁尾,G600定速器,好盈UBEC 8A输出,格氏2200mAh25供电,新换了泰世gs501斜盘舵机和gs502油门舵机,加满油准备入手该机的第5次飞行。启动顺利,电子设备正常,各舵面工作正常。定速器ATV设置Nor 60,ST1 70,ST2 80。推油门起飞至悬停,5秒后开ST1准备航线,转速上升超过了设定值,似乎到最大转速了。关定速无变化,螺距控制有效,尾巴有点跑但可以控制。几秒钟过后,螺距控制困难,升降舵和副翼舵迟钝。勉强控制飞机落地,打油门锁定无效,打熄火开关无效,控反馈接收机电压报警,摇杆全部失灵。发动机高速运转,飞机在地面无规律逆时针慢速自旋……10分钟后燃油耗尽,发动机熄火。检查发现,UBEC各指示灯正常,接收机灯熄灭。重新接电,接收机无法启动。收拾回家后接电,一切功能恢复正常。拆解发动机,活塞穿孔。失控原因要是找不到还真麻烦了,真是活见鬼了。今天感觉10分钟是那么漫长,600的油箱真大,手里的控像砖头一样无用。看着地上怒吼的大家伙,体会到了什么叫束手无策……

网友:
你应该找个砖头把飞机砸熄火!一砖头砸邮箱上,,,哈哈同情中!收55尸体嘎嘎!

网友:
电压过低。空中打躲电压就低了。落地后电压回升。我用4000ma电池没问题。2200ma电池最多4个起落就没电了。

楼主:
大伙儿帮忙看看,电子设备这样布局是不是不合理,会不会是干扰造成的失控?这是更换舵机后重新摆放的,之前接收机在G600的位置,G600在侧板上,UBEC头朝上。另外,之前使用JR NES591舵机,5公斤的模拟舵机。这次更换了GAUI GS501数字舵机,装机后在地面已经多次进行了10分钟施压模拟负载测试,一切正常。这次意外是装上该舵机的第一次试飞。请熟悉这些设备的朋友给分析分析,谢了。(照片上发完脾气的飞机浑身跟泥猴似的,现在已经全部拆解了,需要检查清洁后重新组装)

网友A:
我的600N 炸鸡 在地上打滚~~ 你要找好机会   经验欧~~~ 一脚踩住悬疑头   顺势去捏住发动机尾巴  把它憋灭~~~~~(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既然都打了滚了 估计大桨啊 平衡杆啊 基本都报废了  你就别爱惜了

网友:
油机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接收电给耗没了吧。。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拆下所有的电子设备,擦去喷溅上去的油污,原来是这样!为了证实这个原因,冒着损毁电子设备的风险,进行时长不等的短路试验,结果基本还原了事发时的控制状态。UBEC有短路保护,瞬间短路还可以工作,但不稳定,接收机工作失常。多次短路输出就关闭了,且不能恢复。拔电重接UBEC灯亮,但接收机不能启动。断电半小时后重新接电,电子设备全部恢复正常。活见鬼的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怪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装机不仔细,检查不认真,舵机线碰到了启动头也没发现。飞机比较给面子,只是落地后发了一顿脾气,没有酿成大祸。真是教训深刻!!

网友:
这就是接收电没电了的表现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就怕找不到原因。布线还是很重要啊,你那假火头也别耷拉着飞了。哪天一不留神就嘎啦嘎啦了。

网友B:
油门舵机没电保持状态、很恐怖、建议用皮筋拉住油门舵机、没电皮筋会把油门舵机拉到低位熄火、

网友C:
亲眼目睹,LZ真的很幸运,要是正螺距完全失控,当时600就飞天了,后果不堪设想,真没准直接扎人家窗户里了

网友:
我的600N也出现这样的事情,舵机线碰到启动杆,不过好在我比较细心,被我每次飞行前例行10分钟的检查发现了。

网友:
还好 还能安全降落,恐怖的是失控不能安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舵机没电保持状态、很恐怖、建议用皮筋拉住油门舵机、没电皮筋会把油门舵机拉到低位熄火、

我已经在考虑这个办法了,但是皮筋是不可取的,基于它的特性,拉力不均衡,也就是说拉得越长拉力越大。本来施加这个拉力对油门舵机的动作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果这个力的变化太大,油门就太难受了,特别是对定速器的影响更大。所以采用拉簧更好些,因为弹簧的拉力不随长度变化而改变,相对而言要好些。要根据舵机的齿轮阻力找一根拉力合适的拉簧,也就是说,当舵机断电后,以最小的拉力将风门关闭为最佳。由于发动机的配件还没到货,组装工作还没有开始。等飞机修好后,用弹簧秤测一下舵机拉力,选一根合适的拉簧装上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眼目睹,LZ真的很幸运,要是正螺距完全失控,当时600就飞天了,后果不堪设想,真没准直接扎人家窗户里了

幸运与不幸之间可能也就1秒钟,你当时看到了,起飞后转速失常,姿态控制困难,当时是间断性的短路。我努力控制让它降落,飞机越来越不听话,最后不到半米高的时候,飞机直接拍到地上了。当时我还在上下螺距杆努力稳定飞机,就是说断电的瞬间正好是0或负螺距,要是正好在推螺距杆的时候……就是你说的结果了。:funk: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想如果你用的不是ubec而是控电是什么结果,估计等烧没油了你那接收机也over了

楼主:
配件终于到了,一个活塞、一个活塞环,更换还是比较简单的,装好以后上机,主油针和副油针设定为1圈半,没装电子设备,地面顺利启动,怠速比较稳,天黑看不清烟,不知道油针是否合适。低速和中速运转3分钟关闭风门熄火,缸底不热。我用的Top Power30燃油,请问两个油针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N 炸鸡 在地上打滚~~ 你要找好机会   经验欧~~~ 一脚踩住悬疑头   顺势去捏住发动机尾巴  把它憋灭~~~~~(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既然都打了滚了 估计大桨啊 平衡杆啊 基本都报废了  你就别爱惜了新手建议给发动机油门拉杆装上一根拉簧!那样没电以后起码发动机会熄火!减少损失很有效哦

网友:
新手还是把发动机拉杆装上一根拉簧吧!起码接收没电以后会减小损失哦

楼主:
修复这台发动机只更换了活塞和环,缸套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就没换。最近经老手模友提醒,检查缸套发现有变色,这样的缸套就不能使用了,温度升高后容易产生变形,于是坚决换掉。活塞160元,环108元,缸套280元,总计548元。今天完成了4箱油悬停磨合,至此600n满血复 活。主油针收至1圈半减3格,副油针收至1圈加3格,温度正常,感觉发动机出力了。可以正常练飞了,哈哈。

网友:
标题

上拉簧图啊,我还一直用皮筋呢!

楼主:
拉油门的想法试验过了,不好用。3公斤拉力以下的拉簧不可靠,不保证每次断电拉熄火,再大拉力就影响油门响应了。于是放弃了这个方案,还是飞前的细心检查作为保证。

网友(2012-08-20):
引用 楼主:
拉油门的想法试验过了,不好用。3公斤拉力以下的拉簧不可靠,不保证每次断电拉熄火,再大拉力就影响油门响应了。于是放弃了这个方案,还是飞前的细心检查作为保证。

无论是弹簧和橡筋都是一样会和油门舵机形成干涉。要早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其实断电关闭油门比较容易,主要是在失控的情况下关闭油门,就需要另外一个遥控才行

网友D:
遥控器里的  fail safe 不好用吗?

网友:
又学习了,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里的  fail safe 不好用吗?

fail safe很好用,但前提是要有电才好用,电线短路造成BEC断电,啥safe都是浮云了。这也可能就是油机相对于电机危险的唯一情况了,电调断电或掉信号就停转了,发动机可不管你有没有电,只要风门开着,油通着,就玩命转。

网友:
太**恐怖了,,,油机这是玩命啊

网友:
油机啊··   用弹弓打下来

网友:
现在很多朋友都追求油门舵机的速度,不管是拉簧还是皮筋,想要达到可靠的力度,肯定要牺牲舵机的速度
于是我产生一个想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从接收机上面空余通道插孔直接接出两根供电线,只要这两根线电压正常,可以驱动一个电磁开关,打开一个盖在化油器进气口的盖子,接收机没有电的时候,这个盖子在弹簧作用下,或者利用发动机吸力,盖住化油器进气口
这样再配合遥控的Fail safe 就很安全了
不过,这个改动有些麻烦
就算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
飞机上的电子设备越少出故障的机率就越低,什么定速、二合一、UBCE等,可以不装的尽量不要装,安全第一!

网友(2012-09-27):
哎。。直升机上面东西越少我觉得越安全。。反而东西越多。一样东西出问题了就会导致炸机。。。

网友E(2013-01-16):
我的娘啊。。。

网友F:
还真要注意

网友G:
还好有惊无险,问题也找到了。
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