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左右补偿角度不一样,请教。

楼主(2012-04-15):
画个简易图大家看看。我是拿在手上试的。

楼主:
飞控WKM,油条云台,横滚补偿电机FUTABA S9001

网友:
应该调中立的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也是这个现象,问大疆说是感度高了,调低,可带来的副作用是迟钝.........苦恼中

网友:
是舵机中位不对+感度不够,先调中位再调感度

网友:
请问中位是上电后,舵机的停止角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