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坐飞机

楼主(2012-04-15):
请问各位菜鸟,如果想携带
电动直升机
上飞机,那些遥控和
电池
怎么办呢,是在机场托运还是怎样呢?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 随身携带就行 只是螺丝刀等各种工具需要托运
怕你坐飞机不爽 拆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池呢?

网友B:
电池有一定限制,好像500级的带不了Q_Q

网友C:
虽然不知道楼主说什么,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D:
电池一定要随身携带,450的电池可以带上飞机的。工具一定要托运,飞机可以随身带也可以托运。

网友E:
就怕你那螺丝刀坼大飞机

楼主:
我想带一台700E还有6颗电池,那电池是不是要先发快递过去先呢。

网友F:
锂聚合物电池没有说,不过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得超过100Wh(瓦特小时)。
以3S计算,11.1V标称电压,2.2Ah乘起来,就是24.42Wh,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電池可以帶:手機,筆記本電腦,平版,都可以帶上飛機,筆記本的電池,怎樣也比你電直的電池大多了吧。只是電池不可以寄倉,因為倉的溫度會偏高,怕發生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