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池都是用到多少就停了

楼主(2012-04-15):
提示:

网友A:
我一般是设定3.5v报警

网友B:
细水长留,3.8的电压是电池最喜欢的,对他也最好。3.3就稍微有点过放了,不仅会烫,还会大肚子。寿命不长

网友B:
你要爽飞,用2200mah 2600mah

网友C:
要爽飞 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就好了啊、

网友D:
3.8V

网友A:
标题
回楼主,3.5报警后就准备降落,也可延长1分钟降落。电压基本保持在3.7左右。你说降落后插上去看电压,飞的能爽心吗?总担心过放。。。

网友E:
3.6停 只要感觉 没动力凭感觉就能停了 3.8的话 电池还没放多少呢 而且这样的话 经常充电 电池容易坏

网友F:
我是不带报警器飞行的。
长期的飞行习惯,养成固定的飞行节奏:降落后的电压基本都是3.7-3.9V之间;
3.8V以上电压,如果是涵道机,不会再飞;如果是对电流需求低的机型,会看情况再飞一个起落。
放电到3.8V左右,大概是释放了50%左右的电量。
请注意,一般锂电在3.8V附近是一个比较宽的放电平台,意思是在这个电压附近,电量释放与电压下降的关系变得比较小了。但当觉得电力不足的时候,应尽快降落,容易导致动力不足失速炸机,或导致电池过放。
这个帖子大家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7%C5%B5%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