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大小动作设置,用过的朋友帮下忙

楼主(2012-04-15):
今天在家设置天7的大小动作,想飞3D了,但是看不太明白,怎么生效也不知道(按EXIT就生效?),升降是不是油门曲线?副翼是不是螺距?方向指的什么?POS选择2后,就是K3开关的2,但是我扳动K3感觉也没反应,屏幕显示MIX(最大?),不知道什么意思,会设置的朋友讲下步骤,单飞痛苦啊,找个问的人都没有?在下实在感之不尽

网友A:
設置螺距曲線 特技 模式一条斜线
设置油门曲线 特技 模式一条直线 (我设的65%)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都知道,天7不会设置在K3开关的切换,从普通模式到3D模式

网友B:
大小动作是调手感的.K3开关要调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

网友C:
升降是前后翻滚运动
副翼是左右翻滚运动
方向指围绕主轴自旋
这就是传说中的XYZ轴三个方向,小姨子命名就是这么来的
K3是3D开关,同时也是大小舵DR开关,这两者是混控的,mix是混控的意思,MAX才是最大
有问题可加Q176457718

网友:
天7大小动作设置界面里面,0对应普通模式的舵量,2对应3D模式的舵量,至于曲线,就得自己琢磨着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