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啊,电脑背光不会亮啊

楼主(2012-04-15):
 谁有修电脑的经验啊
我换了高压条还不会亮
莫非换灯管?

网友A:
换灯管吧

网友B:
一根燈管的問題。。。
二手電腦市場大把,100塊的事。

网友C:
 以前常到電腦城打轉,燈管十元有文易,
不過,你肯定是燈管問題嗎?

楼主:
我现在把高压条拆下来了
几根信号线接了以后,灯管会亮了
通过电位器调节亮度,但是最亮也只亮半边屏幕,等明天的背光了

网友D:
换高压不亮就换灯管撒 还不亮就砸了灯管都用坏了可想而之有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