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了

楼主(2012-04-15):
今天911到了  飞了一下 好激动啊  请教一下美国手 应该是左手油门加侧飞 右手前后加掉头 还是左手油门加掉头 右手前后加侧飞呢?

网友:
   美國手左手油門加轉彎,右手前後加左右側飛( 即是右手控制十字盤動作)

楼主:
懂了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欢迎入魔……

楼主:
在请问一下  这个911飞机上是没有开关的  开机的时候是直接插上飞机上的电池 然后在开遥控对频 关机是直接拔飞机上的电池然后在关遥控吗?

网友:
关的时候  先拨电池  后关控!

网友:
你的911还好吧!2代产品吧!注意保护接收板和尾电!查看下尾电的线是否暴露!我昨天刚到的911  就断了一根线

网友:
入魔水很深

网友:
恭喜入魔!

网友:
恭喜您  您已经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祝您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没有断  布的挺工整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 明白了

楼主:
楼上各位都是大鸟了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