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水冷主轴电机布线图,懂的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4-15):
如题,这是我照实物画的,不知道对不对,我现在就要开绕了,

这是18槽2极三相双层绕组。220V的,24000转

网友:
等高人指点

网友:
不懂帮顶.懂到这么细节的恐怕不多吧

网友:
楼主水平高,基本概念厉害,咱学习一下,假设1.5Kw是有功,按2KVA算,电流大概5.2A,0.46 线合32A每平方,不懂电机,双线并绕是等同于一根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电流是6A,0.46是双线并绕的

网友:
外行,看到眼都花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定电流是6A,0.46是双线并绕的
这样大概18A,一直觉得电主轴会用很大的载流量,这回有点数了,设计还可以

网友:
我绕过电机,
但我从来不这样画图,
我很懒,
这么复杂的图是懒得看的,
一般和三相两极异步电机是一样的

网友:
以前想自己绕线看过此类的文章,貌似楼主这个图画的没错,目前手里还有个坏的电机定子呢

楼主:
今天绕好了,变频器坏了,试不好,用交流20V加起动电容没转,以前试这种主轴能动的,这下就麻烦了!!

网友(2012-06-09):
 非常感谢.原来前辈绕过.前几天也在坛子里收二个坏的1.5KW电主轴.今天也拆掉线圈绕组重绕.看到您的帖子更有信心啦.问一下你绕的每组线圈是不是22圈一个绕组.

网友B:
在请教楼主.用什么漆包线.我测的线径0.59.每匝绕组圈数22.对否

网友:
看的头晕

楼主(2022-02-15):
引用 网友B:
在请教楼主.用什么漆包线.我测的线径0.59.每匝绕组圈数22.对否

0.46双线并绕13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