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试飞新装的KK飞控四轴

楼主(2012-04-15):
劳动了几个晚上,终于装配好,大概调了一下,下午去试飞。配置是XXD2212电机(怀疑是山寨的),XXD电调,KK飞控,碳纤机架,都是按最便宜的来配。

网友:
六角柱换尼龙的吧,铜的导电,而且炸的不好会伤板子。

网友:
想省钱,就用水性笔芯就行了,好用滴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还真没想到这方面

网友:
XXD都有山寨货了?10块钱一个吗

楼主:
一起飞就好像抽筋一般的晃,是什么原因呢?小炸了两回,一离地就晃,有高人指点吗?

网友B:
LZ手上的相机可比这个四轴高档多了

楼主:
都是爱好罢了!
引用 网友B:
LZ手上的相机可比这个四轴高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