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思路,做简单的3D打印机

楼主(2012-04-15):
最近看3D打印机挺火的。偶然有个想法,就是用精密雕刻机加个热熔枪,把热熔枪出胶的口做小,控制出胶精度和出胶量,估计就能是个简单的3D打印机了。哈哈别说这个思路幼稚哈,天才也要一步一步走嘛。欢迎拍砖(我没做,也没兴趣研究那个,就是偶尔的发散型思维,各位看官当个乐和)

网友:
  现实很骨感

网友:
3D打印机原理很简单。。

但是喷出的材质和控制精度才是困难的地方。。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个人认为热溶胶不适合,不能快速固化。

网友:
(font color=red)(h1)顶。。。(/h1)(/font)

网友:
 想到了一陀陀小便便~~

网友:
想法可以

网友:
控制挤出电路得要一块,不然如何控制挤出丝!这想法不用实践,直接否定!

网友:
热熔胶加喷水冷却。。

网友:
搞个挤出头,配上控制板应该可以用雕刻机改!

网友:
挤出量难控制,热熔胶温度不同体积会变化,在腔内温度高,挤出后温度降低会收缩变形的

网友:
reprap的那个设计也是类似热熔胶枪了.他们通常使用abs了,abs热成型性能好。

网友:
什么时候论坛里面的高手做一部3D打印机出来  我们就团购

网友:
软件最麻烦吧,雕刻机+热熔头机械部分就全了。。。。

网友:
其实3D打印机说白了就是“加了第四轴的雕刻机”这个“第四轴”就是控制ABS丝挤出的机构,机械部分好实现,难点在挤出机的控制(“第四轴”),不知道用mach3四轴能不能实现?
另外就是软件,这几天一直在找,有没有像mach3一样的免费的软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498624798沟通聊聊这个。

网友:
LZ的想法是最早的REPRAP方案之一, 早就有了, 在这里有完整的资料 http://www.reprap.org/wiki/WolfStrap-English
在雕刻机基础上做的, 软件和硬件都是开源, 不用到处找. MACH3不是免费的,即使免费也是不合适的, 这个就用REPRAP推荐的几种免费软件就可以了. 用雕刻机改造, 需要把驱动换成REPRAP的控制板, 雕刻机主要的缺点是运动速度低, REPRAP的加工速度推荐是F1800, 空走速度是F3600, 实际上用的速度比这个更快. 这个速度用同步带很轻松就可以达到, 雕刻机用的螺杆速度比较慢, 实际上可以先用一台雕刻机改造的REPRAP来打印全部REPRAP零件, 然后组装一台标准的REPRAP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