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 外壳拧上螺丝盖不牢,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15):
vstank 1:24  L2A6   装完上壳 拧完螺丝 发现后部还有2-3mm的缝,估计螺丝口因为塑料的关系 已经滑丝了,才拆开1次而已,
模具的确不怎么样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直接用胶黏?  但是往后再打开十分麻烦。。。  跪求办法  感谢

网友:
也许是压到线了,查清楚

网友:
90%是因为压到线或者是内部没规整好 垫住了。   我的VS拆了不下10次   没滑丝 , 不要怪模具   做工真的算不错的  。
但要注意一点  装回去的时候 上螺丝要对好  慢慢上  感觉不用太使劲就OK  肯定不是拧新螺丝的感觉!

楼主:
谢谢两位 ,刚刚重新又装了一次,是我没有把螺丝拧到位,后面的2颗和电池盒的1颗螺丝都可以拧紧,只是前面的2颗螺丝中的确有一个滑丝了,还好盖上之后可以合紧,不影响外观。  谢谢

网友A:
楼主以后应该细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应该细心些

是啊,刚刚初玩,入手的第一个坦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