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FUTABA 10C的讲一个控的情况,想进一下

楼主(2012-04-15):
本人是进模快4个月了,原来用6EX,二手的,现在有些问题,想升级个控,周围的人有T8的也有10C,个人感觉10C的屏幕大 爽,但不知道是选2.4G还是PCM,请各位讲讲。这两年以以飞直机、固定翼为主,两年以后可能玩一下FPV。谢谢指点

楼主:
顺便求一个10C中英说明书,百度找到了,但本人财富不足下 载不了。

网友:
10CPCM...等你买到空了找我拿说明书

网友:
俺最先也是6EX,后来换了10C HP,2.4G可换高频头的那种,买了一个72M的高频头,这下手上原来的72M的接收机全部可用了哦

楼主:
2.4G还分内置和外置?新人问题比较低啊

网友:
10C HP是不是直机专用。。

楼主:
刚找到的10C中文说明书,转发

网友A:
10C分
10CP
10CG
10CHP
10CAP
10CHG
10CAG
H是直升机版
A是固定翼版
P是可换高频头版
G是内置2.4G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分
10CP
10CG
10CHP
10CAP
10CHG
10CAG
H是直升机版
A是固定翼版
P是可换高频头版
G是内置2.4G版

 那有那么复杂哦..10C就两种.一种可换高频头的P版.原装自带PCM/PPM高频头.可换装F原装的2.4和国产2.4套装.是全频兼容的版本.
后来出的G版就是固定2.4G高频头的.只能是2.4G...可能因为2.4炒作的原因.比可换的还卖得贵..
其他的什么A..H的就只是那个字不一样.10C没有什么直机固定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啊,我新手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有那么复杂哦..10C就两种.一种可换高频头的P版.原装自带PCM/PPM高频头.可换装F原装的2.4和国产2.4套装.是全频兼容的版本.
后来出的G版就是固定2.4G高频头的.只能是2.4G...可能因为2.4炒作的原因.比可换的 ...

似乎的确有airplane http://www.gpdealera.com/cgi-bin/wgainf100p.pgm?I=FUTJ9150
和helicopter http://www.gpdealera.com/cgi-bin/wgainf100p.pgm?I=FUTJ9151
两个不同的版本哦……

网友:
10C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支持固定翼和直机,区别只在于新机开机时默认直机或者固定翼模式罢了。

网友:
 就只是那个字不一样...其他没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那么复杂哦..10C就两种.一种可换高频头的P版.原装自带PCM/PPM高频头.可换装F原装的2.4和国产2.4套装.是全频兼容的版本.
后来出的G版就是固定2.4G高频头的.只能是2.4G...可能因为2.4炒作的原因.比可换的 ...

A与H区别是有的,同样是10CP的话,10CHP的左右侧面的两个开关是一格一格的,而10CAP就是顺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那么复杂哦..10C就两种.一种可换高频头的P版.原装自带PCM/PPM高频头.可换装F原装的2.4和国产2.4套装.是全频兼容的版本.
后来出的G版就是固定2.4G高频头的.只能是2.4G...可能因为2.4炒作的原因.比可换的 ...

a功能侧重于固定~h侧重于直升~功能不一样的!而且10c就有很多版本~只不过很多买不到~现在10cap现在就买不到了~只能买到hp和cg

网友B:
 两边的侧扭或者油门的感觉都是可以调压片松紧度来调是否顺滑.只是厂家装的时候松点紧点..还有LS的说说A版有什么功能H版没有或H版有什么功能A版没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十c 推荐 很好的控 pcm吧 可以升级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侧扭或者油门的感觉都是可以调压片松紧度来调是否顺滑.只是厂家装的时候松点紧点..还有LS的说说A版有什么功能H版没有或H版有什么功能A版没有的?

最简单的就是a的油门是有阻呢的~而h是顺滑的!顺滑是为了更精确的控制直升机的油门~至于为什么有阻呢我就不知道了~貌似每个固定翼的控都有吧?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模友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的确有airplane http://www.gpdealera.com/cgi-bin/wgainf100p.pgm?I=FUTJ9150
和helicopter http://www.gpdealera.com/cgi-bin/wgainf100p.pgm?I=FUTJ9151
两个不同的版本哦……

10C实质上只有可换高频头版和内置2.4G高频头版两种。什么直机、固定翼没什么好大区别,我的是 10CHP,油门手感是顺滑的,听说固定翼版本油门多了一个簧片,手感一格一格的。

网友:
10CHP停产了的 我当时在T8FG和10C PCM之间纠结了好久 就在想买T8FG时 卖家告诉我停产了 然后不想 直接T8

网友:
 不就那个油门卡的问题吗...把弹片螺丝扭松点或者干脆去掉..想多顺滑就多顺滑.

网友:
上10CG拉,现在是2.4G时代,PCM的接受天线长到要死又容易断

网友:
想玩FPV的,还是得PCM。
最好的选择还是10CHP,买两个高频头,一个2.4G的高频头TM-10,一个PCM的高频头TP-FSM 72m变频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