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项380的电机能用三项220的电吗

楼主(2012-04-15):
有个小电机120W的
是三项380的能用一进三出的变频器工作吗?
由于外边没有端子改星三角很麻烦
求高手指导

楼主:
刚接线试了下
能转
是不是功率小很多
用手就能抓住

网友:
要改的话可以拆开电机找出星接的结合点。。很容易分辨的。。直接用的话肯定没力气。。

楼主:
老电机那部分被布给缠住了
怎么搞
哭

网友:
等你改完就知道了,。。。其实并不难

网友:
跟踪观察

网友:
很好改的

楼主:
 新手啊
难道把那些布都剪掉
现在问题是看不到接线的位置
只能看见接好的引出来的三根线

网友:
多上点图,论坛高手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