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救救我那还没出世的机机

楼主(2012-04-15):
导轨轴承等材料刚刚收到,实物展示下我的z轴,和ab轴设计草图 ,有点担心生不出来。
双摆头设计,图片编辑完毕,
大家看得明白我的草图吧,z轴上端2个电机,中间那个带动同步带,旁边的减速电机带动长光轴(a轴),中段用无油轴承固定,底端长光轴连接b轴(成十字)。

补充:我这个是动光轴的形式,丝杠滑块固定,丝杠上端顶着z轴上端光轴连座(还没找人加工)。

目前很担心z a b轴,
1。原来考虑认为z轴20公斤,没啥问题,但是2根30光轴,手里一提12公斤,差点提不起来。
不知道1605丝杠能不能顶住这个重量。50/100的铝型材横梁+20带座光轴会不会变形
2。第二个用同步带连接ab轴不知咋地,感觉可能挺软的。会不会震动,来回摆,虽然有无油轴承的摩擦力提供部分支持。
补充:ab轴或许用伺服电机或者加编码器动态平衡能消除同步带弹性受力摆动的问题。ab目前用的是1:50的减速57电机。
4。还有其它我没考虑的问题。

网友:
我已等了两分钟!!

网友:
等了10分钟  每分钟都几百万上下 LZ赔钱

网友:
等了12分钟了,

网友:
等了14分钟

网友:
还不能生出来,,,一般都要强制破腹产了。。

网友:
还在生吗?

网友:
终于有图了

网友:
呵呵
终于生出来了

楼主:
一楼文字作了更新。

网友:
整了半天没看明白,你是生啥?

网友A:
你这标题也太TMD不吉利,吸引眼球也不是这么个做法

网友B:
1605丝杆没问题啦。。。静态负荷超过一吨,,动态负荷也超过半吨了。。

丝杆支持座需要扎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标题也太TMD不吉利,吸引眼球也不是这么个做法

从善如流,标题已修改。

网友:
好东西,赶快上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5丝杆没问题啦。。。静态负荷超过一吨,,动态负荷也超过半吨了。。

丝杆支持座需要扎实点。

我这个是动光轴的形式,丝杠滑块固定,丝杠上端顶着z轴上端光轴连座(还没找人加工)。

楼主:
又加上了许多文字说明,大家看得明白我的z轴没

网友C:
 哈楼主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做联动轴的吗 现在就几个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的 [/quote

明白人真好,你的ab轴用橡胶同步带么,我没用过同步带不知道咋的。受力会摆动么,力矩挺大的,因为钻头到a轴的中心距离可能有100~200mm.

那个最底端b轴的假若和光轴成10字交叉的话直觉有问题,不知道做成像生物显微镜那种斜面转盘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楼主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做联动轴的吗 现在就几个光轴

我草图可能没说明白?这个就是z a b轴三轴了3个电机。

网友C:
 楼主 有个简单图都好啊 几个这个马达放一起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个简单图都好啊 几个这个马达放一起 看不懂啊

图难画。文字说明

那个xyz(z轴动光轴形式)的运动方式和普通的动龙门一样了,不同的是z轴其中一条光轴是能够同时上下移动和转动的,因为用的是无油滑动轴承。所以上端的铝同步轮带动光轴同步轮转动,下面的这根光轴的底端就转动了。也就是a轴。

b轴是另外成十字固定于这根a轴末端的转动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难画。文字说明

那个xyz(z轴动光轴形式)的运动方式和普通的动龙门一样了,就是z轴其中一条光轴是能够同时上下移动和转动的,因为用的是无油滑动轴承。所以上端的铝同步轮带动光轴同步轮转动,下面的这根光 ...

要传递力矩的话,建议还是用滚珠花键好点。。

楼主:
上个运动示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运动示意图。

光轴滑套上明确写了不能旋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轴滑套上明确写了不能旋转使用。zh。

这个不是滚珠的套,是无油轴承,滑动摩擦的,那个方向都一样,外面是铁壳,里面是铁富龙和铅粉,就是公差不大对,得把缝隙磨大。

认识了下滚珠花剑,但是成本很高,是这个方案的几倍。而且要达到30光轴的强度(同时作为各向受力的梁),成本更是大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nb

那里牛鼻么     ,
也是减少五轴的成本么。

多提问题少吹捧。

网友C:
楼主你的减速步进有回差而且没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减速步进有回si差而且没自锁

是啊,我最怕ab轴来回摆动, 我刚才用手掰了下,减速步进,看不出有动,这个比弹性连轴器好多了。但是丝杠把这摆动缩小了,而我的ab轴,同步带把它给放大了。

网友:
做出来才知道行不行,光说是不行的

楼主:
z ab 做好了,其他方面一马平川。

楼主:
看来大家对我的设计都没啥意见阿,那就开工了。

网友:
大手笔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还不是很明白主轴装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是很明白主轴装那里呢?

主轴安装在光轴底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减速步进有回差而且没自锁

这两天下雨,没出门买铝材。所以进度为0。

用铁钳扭了下,减速机确实有回差松动,大概是1~2度。

我考虑是否加个电磁离合器,使电机不转的时候,能够卡住ab的转轴使其无法震动。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C:
电磁离合器 1330 的有150nm    2000块  330nm 均不符合机械自锁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驱动伺服

网友:
光轴看着就很有质感, 邮费花了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难画。文字说明

那个xyz(z轴动光轴形式)的运动方式和普通的动龙门一样了,不同的是z轴其中一条光轴是能够同时上下移动和转动的,因为用的是无油滑动轴承。所以上端的铝同步轮带动光轴同步轮转动,下面的这 ...

画个草图,不知道楼主想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 1330 的有150nm    2000块  330nm 均不符合机械自锁

哪里有这么贵,去taobao搜索电磁离合器,便宜的几十块,贵的100多,选择扭矩200左右的就可以了,你说的是高档轿车用的吧。

网友G:
如果不做了 那个减速步进电机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做了 那个减速步进电机我收

你出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个草图,不知道楼主想的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你真牛,随手就画出来了。

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么贵,去taobao搜索电磁离合器,便宜的几十块,贵的100多,选择扭矩200左右的就可以了,你说的是高档轿车用的吧。

我问了一下,200牛米的这个要好几百哦,而且体积庞大,难道要自己diy一个,太累了吧。不知道有啥好抱锁的方案。

(200牛米我考虑的是和丝杠的直线推力2000牛配对。)

网友:
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网友:
 楼主 误会了 机械自锁 不是只谈牛米的 我是说机械自锁 不是分度后锁定 我意思说每秒移动1度保持移动的状态不可以吗 那还是a轴吗你联动吗

网友:
我意思说你10000牛米如果只有不动的时候才可以用 那么还不如你手工加工螺丝扭紧

网友C:
这么解释吧 你现在就像在直线轴 不用自锁的丝杠额 用同步带拉动拉到位置后就加个螺丝锁定 xyz都是这样那么是个雕刻机吗 机械自锁就是我开着主轴我也可以丝杠过去斗也只是机架斗不是轴移动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你真牛,随手就画出来了。

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做是能做出来(除去回差不说),不过个人觉得这个有点走偏门了,Z轴受力点都往一边去了

A轴还是正规点去弄个转盘轴承(或者两个圆锥滚子背对背,车个法兰安装外套和一根连接轴预紧),一头连减速箱,另外一头连下面的B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做是能做出来(除去回差不说),不过个人觉得这个有点走偏门了,Z轴受力点都往一边去了

A轴还是正规点去弄个转盘轴承(或者两个圆锥滚子背对背,车个法兰安装外套和一根连接轴预紧),一头 ...

6eyesdog热心阿!!

我的z轴很窄很长的,宽度可能是150上下,长度大于一米(不够长没法做),行程400,所以受力偏向一点点也没关系,偏向的力主要都由光轴承受了。ab轴,目前采用的是其中一端有 平推球*2+深沟,另一端是无油。中间是2个无油固定于x轴座

我已经有减速步进了,电磁离合伺服等等,成本太高的话(300以上),就干脆把一端无油轴承用螺丝扣紧增大摩擦力,以减少摆动(反正减速机力矩大)。最好还是有个简易锁能把ab轴扣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解释吧 你现在就像在直线轴 不用自锁的丝杠额 用同步带拉动拉到位置后就加个螺丝锁定 xyz都是这样那么是个雕刻机吗 机械自锁就是我开着主轴我也可以丝杠过去斗也只是机架斗不是轴移动斗

你的意思大概是用大功率伺服电机或者步进吧,直接使用220v,直接驱动。。。。这个成本不少

假若是用小功率伺服的话,还是要连接减速机,没有回差的减速机,也不便宜。或许把电机编码器拆下来安装在a轴上,跳过减速机。

这个电磁离合器,买或diy,电磁的响应比较快,单向转动时使用电机,不转时使用离合,回转时可以用软件消除回差。3种情况下都能消除回差和震动。

楼主:
总结下消除回差摆动和震动的方案:

1.电磁离合器等断电抱紧的装置,这样方便3轴5轴转换
(发觉也不便宜,除非diy,我原来以为是几十块)
2.安装大功率伺服步进电机,直驱。
(步进电机的精度可能不行,因为钻头到轴心有150~200mm)
3.ab轴添加编码器+原来的减速步进
(响应速度会慢么)编码器没用过,总成本似乎是200元一个?
4.ab夹紧加大滑动摩擦力,消除震动
(加速劳损)

目前,考虑34号方案,12号太贵
只需要在基座设计时留有编码器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接连下雨,不能外出购买铝材,进度为零.
把滑块的轴承调整螺丝掰断了,螺丝断在里面,目前正在用0.1mm~2mm钻头开孔,想办法取出来...
不得不说,螺丝的质量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