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911 260 100等小鸡的朋友进来看看,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啊

楼主(2012-04-15):
接收板焊线或者换舵机千万要小心,别碰到舵机的三个引脚焊点,这些舵机直接焊在板子上的小鸡舵机里的电位器都是塑料壳稍微一烫就坏,我就是因为副翼舵机电位器出了问题无法回中,对频就一边转顶死,换舵机时不知道这情况,直接焊的,报废了两舵机……如果要换舵机请采取我摸索出来的方法,看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从别的废板子上直接把舵机电位器带引脚剪下来,然后,先在要换舵机的板子上焊上三个小铜片,在把拆下的舵机引脚对准铜片装上,用手掰几下,让引脚和铜片结合紧密就行。实在不放心可以上一点热溶胶保护下,以防炸鸡舵机接触不良。

网友:
没那么差的焊工,也没那么不细心去修机的漂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舵机那几个引脚烙铁焊的话一烫就坏,普通设备肯定焊不了啊。

网友:
看了3遍才弄懂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_^#手机相机不给力微距拍的不够清楚,要不一看就懂了

网友:
那么长的引脚都烫坏?你用上百W的烙铁焊的吗?哦,看那些一坨坨的焊点就明白了。

噢,没留意是你,请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给我的短消息看到了,现给你的分析和建议如下: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可能:1、舵机反馈电位器不良;2、舵机驱动桥损坏(也就是你说的6只引脚的元件);
针对第一个的可能性,用万用表检测反馈电位器的阻值,是否随着舵臂的转动而连续、平稳地变化。若有不导通的引脚或跳跃式的变化,则电位器损坏。
针对第二个的可能性,也只需用万用表按普通三极管那样测量判断它是否正常。
关于6脚元件的内部结构,请你参看这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098&extra=page%3D2的14楼内容。
相信你是知道如何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是否正常的……

至于拆卸,不建议用热风枪。因为旁边的舵机壳是塑料的,极易因高温变形损坏。若一定要使用热风枪,那最好是用可乐罐的皮做个围挡将热风隔开,不使舵机壳吹到热风。

采用普通烙铁拆卸的话,则可以这样操作,以便安全地拆除损坏的多脚元件。
具体的方法是:在每侧的三个引脚多加些焊锡,使之呈短路状后,烙铁头快速地、轮流地、均匀地加热两侧的焊锡,利用焊锡量多了以后降温和凝固相对变慢的特性,用有一定弹性的细针将坏元件从电路板上挑下来。这样就不会损伤到焊接元件的印刷电路板和周围怕热的器件了。最后,只需将那电路板上呈短路状焊锡清楚干净后,便可换上新的多脚元件完成修理工作。

祝维修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大家互相切磋学习那很好,如果只是觉得自己很在行随意的指责嘲讽别人那谁也接受不了。我用的普通40W的烙铁,头比较粗,焊锡有点次不容易上,也没松香等助焊剂,就应付普通焊线之内的用途没整那么齐全,手艺不行见笑了。那个舵机电位器引脚用烙铁焊很容易就会被烫坏,不关乎焊接技术问题,即使焊上焊得很完美用烙铁的话,可能同时电位器也损坏了,估计只有那种瞬间高温的点焊才能搞定。另外300mah 15C的电池飞911确实没问题,不戴头罩飞起来不会肉,还OK,和原电差不多的感觉,悬停大概能飞10分钟,快速航线有2级风的情况下8分钟左右。至于我那个加了面积的大桨,调试的好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又修改了些,做了平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双桨了,转速感觉和没弄之前差不多,升力提升了三分之一,稳定性没有变化。至于会不会加重电机负载减少电机寿命,我目前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点,不过这完全看人品,最近新换的电机已经快飞了200电任然健康,之前换的一个50电就挂了。欢迎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多谢了,你的短消息我看到了,确实是电位器的毛病,鸡鸡已经修好,晚上灯光球场爽飞了15电,从6点半飞到9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多谢了,你的短消息我看到了,确实是电位器的毛病,鸡鸡已经修好,晚上灯光球场爽飞了15电,从6点半飞到9电

小心主电机老化,焊工要多练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慢慢来,边玩边练

网友:
晚上灯光球场爽飞了15电,从6点半飞到9电! 什么球场这么好啊!没有风么,不受风影响?室内?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风景区里有一个灯光篮球场,在山上,最近几天下午过后就没什么风了,有风也最多二级风的样子,晚上七点过后就没人了,飞起来挺爽的,二级风还有操控,顺风飞很快,逆风就有点抬头,风也是一阵一阵的不太影响。估计三级以上的风就难搞了,有次一阵狂风马上切到大舵量打舵都没反应,随风飘荡……

网友:
什么球场这么好啊!没有风么,不受风影响?室内?

网友:
配一套电烙铁的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