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 要怎么计算脉冲数

楼主(2012-04-15):
要怎么计算脉冲数(皮带轮的)
哪位能指点指点

网友:
这是打印机上面的吧?

楼主:
脉冲数 怎么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打印机上的   拆了3台同样的喷墨打印机

楼主:
原先做了个光驱的雕刻  力度太不给力了
这个打印机的拆件 力度还是勉强  应该能画图

网友:
电机步进度   细分数  轮直径
告诉我  我给你算

楼主:
7.5度 细分8 轮直径1.2CM

网友:
不要轮直径  要 轮齿数 和 皮带节距

数了数 貌似20齿

12*3.14/20 约等于 1.885

不知道 有没有 节距在1.8 左右的 同步齿形带

网友:
这不是同步齿形带么,和齿轮一样计算,算下两带轮的齿数比(传动比),看看电机的步进角,要是普通直流电机应该带一套反馈形成闭环。

网友:
轮转一圈脉冲数=360/7.5*8=384     1mm脉冲数是 384/(12*3.14)约定于            (自己算计数器结果粘贴不了)

网友:
慢慢纠正 直径数  设好脉冲 跑10个mm   再跑100mm 看看  差多少  慢慢细调直径

楼主:
多谢专家指导

楼主:
用尺子量走动距离 还真是好办法 搞定了

网友:
用尺子量走动距离

楼主:
经过测量 脉冲设置18.9 走动距离和刀路距离一致
破摄像头拍的 将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