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降落后电机无法停转,后解决。有一样的兄弟么?

楼主(2012-04-15):
飞了13分钟后下来,落地后油门到底,电机还是转,怠速状态那种,油门锁定后还是转。后冒着被螺旋桨打到的危险拔电,再次上电后问题依旧。以为是电调行程问题。重新做油门行程校准。问题依旧。之后接上了调参软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关闭调参软件,发现问题解决了。真是诡异啊,有遇到过一样问题的兄弟么?
配置:玉兔带GPS、朗宇2814、好盈40A、5200-4S×2、狗2、5.8G、10元1对的螺旋桨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我三个电条不一样,和三个电机不一样,都找飞,  只是立地几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了13分钟后下来,落地后油门到底,电机还是转,怠速状态那种,油门锁定后还是转。后冒着被螺旋桨打到的危险拔电,再次上电后问题依旧。以为是电调行程问题。重新做油门行程校准。问题依旧。之后接上了调参软件,没 ...
你是自动降落下来的吗?如果是的,就是超声波没有检测到最后4CM的高度,你的超声波安装必须离地2CM以上。

你也可以重新刷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动降落下来的吗?如果是的,就是超声波没有检测到最后4CM的高度,你的超声波安装必须离地2CM以上。

你也可以重新刷一下固件。

谢谢技术的关心。
我从来没有用过超声波和自动降落功能。

网友B:
油门微调往下调几格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微调往下调几格 看看!!

可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在GPS未推出前老版固件曾经遇见过两次这种情况,但后来就没再出现过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好几次了。
一般都是炸鸡和降落过猛后发生。
也碰到过四轴机身翻过来朝地,螺旋桨会转,正过来又停。
以上情况,每次重刷固件后,又解决了。

难道飞控受较大震动时,固件也会受影响?数据丢失?

网友:
很少見,沒看見有人討論,自定義開關 油門 干擾?

网友:
这搞得,  我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好几次了。
一般都是炸鸡和降落过猛后发生。
也碰到过四轴机身翻过来朝地,螺旋桨会转,正过来又停。
以上情况,每次重刷固件后,又解决了。

难道飞控受较大震动时,固件也会受影响? ...

我的情况相同!需要重新做水平校准,不知能否有个提示信号需要校准?不校准起飞马上翻!!幸好是草地。

网友:
如果之前经历过炸机,不排除某些元件炸到松脱了。

反正我是没发生这情况,我不会3D,飞得一般很温柔

网友D:
楼主的机架用的是哪款?可以告知吗?我的也是2814电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架。感激不尽

网友:
也碰到过四轴机身翻过来朝地,螺旋桨会转,正过来又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幸好我是240小四轴,如果搞个550之类的,哪敢靠近了?简直拿鲜血在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架用的是哪款?可以告知吗?我的也是2814电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架。感激不尽
已经PM你了

楼主:
刚才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这次没有上次幸运了,食指在拔电的时候被切刀了,2mm,没到骨头。稍后奉上图片

网友:
是不是新固件防止关油门炸鸡而设置的保护功能而导致的?

网友F:
楼主两块电池并联啊,据说很危险,你用着咋样啊,大家说说电池并联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两块电池并联啊,据说很危险,你用着咋样啊,大家说说电池并联的问题吧
木有问题啊。都是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