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AP突然不开机了。。

楼主(2012-04-15):
今天飞第一块电池都是好的,第二块遥控就不开机了。。。
拆开里面有一个IC  型号E05B的东西,度娘都查不到是什么东西。
咨询铜河大大,说可能是给主控复位的。
刚刚忘关遥控器,(可能有30分钟以上)突然遥控器显现BACK   R-1,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伴随叫声!

上图:

网友:
是个二极管 随便找个换上就行

楼主:
真的是二极管?我用电流表来短接 电流有120MA电流呢。
还有刚刚忘关遥控器,(可能有30分钟以上)突然遥控器显现“BACK   R-1”,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伴随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