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一条船用两个油箱,重锤吸油的那种,油管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2-04-15):
请教各位,一条船用两个油箱,重锤吸油的那种,油管应该怎么接。

网友A:
要看化油器是那种 要是就一个进油管的那种 就接重锤的那根,另一根和甲醇机的增压管一样安装,但是口出口是悬 在外面连接空气的,意思就是油箱和外面要通气,要不你油箱随着发动机的运转要瘪的,最后发动机熄火,另一种化油器是两个接口的,一个接进油管,另一个接你油箱的哪个通大气的管子。

楼主:
谢谢解答,忘记说明了,是要接汽油机

网友B(2012-05-23):
 留下脚印,以后装CAT复习..

网友C:
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供油。

网友D:
连通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