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FL大盘上升摩擦机身

楼主(2012-04-15):
前几天发现一个问题,拆开大盘检查 发现大盘距离机身上方位置很近,几天飞了4组电池后检查,发现斜齿大盘上沿有轻微毛边,仔细检查发现是因为大盘摩擦到了大盘舵机安装处,此问题如何解决,请老鸟帮忙

网友:
买了山寨大齿吧

网友:
不会把轴承装反了吧

网友:
请注意说明书的这个地方,建议将单向轴承推出,轴承外缘涂抹R48后再安装进大齿盘中心座。

网友:
斜齿转动本来就会产生向上的力,严重影响单项轴承寿命,用斜齿有什么好的,还是人字的设计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你的单向轴承进去了,压出来就可以了,炸机容易出现,呵呵说白了就是子宫下垂了

网友:
 子宫下垂说很精彩.........我炸机也碰到了~

楼主:
和单项轴承没有关系, 飞机没有炸过鸡  估计是斜盘大齿的上升力造成的   亚托ELF500设计有缺 陷, 新主轴设计导致大盘距离机身上面很近,就2个毫米左右,再加上斜盘大齿的上升力导致大盘摩擦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单项轴承没有关系, 飞机没有炸过鸡  估计是斜盘大齿的上升力造成的   亚托ELF500设计有缺 陷, 新主轴设计导致大盘距离机身上面很近,就2个毫米左右,再加上斜盘大齿的上升力导致大盘摩擦机身

我暴虐500PRO已经两个月了,发现过一次打盘突然距离侧板间隙很近,经过仔细检查,就是单项跑进去了,搞出来上点48往外装一点就好了,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A:
千瓦级的动力靠R48固定,有点幽默。

网友:
 600也是同样的问题,无奈中。。。。记得多检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瓦级的动力靠R48固定,有点幽默。

您小看R48了!

楼主:
听大家的 上了点胶  把单项轴承往上移了些位置  飞行下再试试吧

网友(2013-07-02):
是单项齿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