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之路,痛并快乐着。。。。。。。。。。。。。。

楼主(2012-04-15):
入魔两年多,从塞斯纳的泡沫机玩到油动小金星,再玩到大金星,从F3A到3D,还有水机,电的,甲醇的,汽油的都玩过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喜欢上了FPV,买了天行者,独眼龙V5.0,还有1.2的军工图传,开始了FPV之路,飞到第五个起落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年的时候大家说飞翼好随后就买了飞翼。飞了5次就因为重心老是调不好而彻底拜拜,又损失了一个新的2200毫安3S电池 60安的电调。随后又买了好小子的微步1200。空机(指在没有开图传的情况下)飞行良好。接图传后飞了不超过200米就失控导致小炸。昨天修好后今天又在外场做拉距测试几个频道都试过了 但是提控没走多远就失控。今天飞机都没敢上天看看安装距离还可以啊怎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套用东北话说:哎呀妈呀!我整个人都蒙了。。。。。。。。。。。。各位看官,还请给点意见!我先谢谢了!

微步1200小炸,俺的心痛啊

微步1200小炸,俺的心痛啊

微步1200小炸,俺的500多大洋啊

微步1200小炸,俺的500多大洋啊

微步1200小炸之3

微步1200小炸之3

微步1200小炸之4

微步1200小炸之4

微步1200小炸之5

微步1200小炸之5

微步1200小炸之6

微步1200小炸之6

这个是图传的安装图,接收在机身里面距离已经超过30CM了。为什么1.2的1W图传这么压制接收呢?接收是FUTABA7 ...

这个是图传的安装图,接收在机身里面距离已经超过30CM了。为什么1.2的1W图传这么压制接收呢?接收是FUTABA7 ...

网友:
你的接收什么频率?72?    换个2.4的试试

网友:
FPV72是王道

网友:
看来 要多多潜水啊

网友:
军仔,,把发射 机放到翅膀上什么压制都没有了。。
我现在换了433的控了。都说433对1.2G有干扰。。但是我的测试结果是:433对1.2G没有任何干扰。有可能是某些模友安装发射机的时候都安装在了机机的设计好的位置。但是经过我的测试,把发射放到翅膀上什么干扰都没有的。。这是测试的结果。我不关乎呼那些有干扰的同学。

网友A:
哎哟,你的遭遇也够悲壮的,我看都是干扰在作怪啊,把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了才行,你那双翼都给炸了,真可惜!上1.2的最好加个滤波器吧,要不最好不用它,换成5.8的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你的遭遇也够悲壮的,我看都是干扰在作怪啊,把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了才行,你那双翼都给炸了,真可惜!上1.2的最好加个滤波器吧,要不最好不用它,换成5.8的才安全。

老程你好!什么滤波器啊?磁环吗?还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担心放在翅膀上的会干扰GPS啊。

网友C:
你能确定是干扰?我玩到现在,我2.4G和433控经常换着用,1.2G\2.4G\都有,
我把它们装在翼龙上也没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确定是干扰?我玩到现在,我2.4G和433控经常换着用,1.2G\2.4G\都有,
我把它们装在翼龙上也没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干扰啊

没有接通图传发射的电源飞行,一切正常。一接通图传发射上天就失控,这不是干扰吗? 现在我的控是72的,图传的发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距离较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

网友:
我遇到过超近距离失控,之前用30A电调一切正常,后来把飞450的40A电调(450用的2.4G控,40A电调当时对遥控没什么影响)换到载机上,心想稳当些,没想到检查到最后,居然这个电调对72M有干扰……

网友D:
1.2G最好使用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最好使用滤波器。

我的控是72的 这个也要滤波器?

网友:
标题

换图传为柏通800mw  1.2g的试下

网友E:
舵机,换舵机!一定是辉盛惹的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72的 这个也要滤波器?

根本不需要什么滤波器,那都是商家糊人的。
如果你用的是72的,最好换个2.4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换舵机!一定是辉盛惹的祸

这位兄台,我的是银燕的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需要什么滤波器,那都是商家糊人的。
如果你用的是72的,最好换个2.4G的图传!

没有研究,别轻易下结论。
那个滤波器是低通滤波,专门针对1.2图传干扰2.4控

网友:
楼主用的控是72M,而且距离超过30cm,这个问题就蹊跷了,很可能干扰的不是控,而是舵机,最好看一下舵机离开图传的距离。

网友:
还有,那根斜的线是什么东西?不会是金属或者碳纤吧?如果是的话,换成棉线吧,避免感应传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研究,别轻易下结论。
那个滤波器是低通滤波,专门针对1.2图传干扰2.4控

实际是管用的,我的飞机没装上它,连GPS都很难搜到,飞不到300米就失控,现在倒是飞过2公里多,不过,还是感觉1.2受周围的干扰太大,低空飞行几乎不可能飞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