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铣床配重!用多大的气弹簧

楼主(2012-04-15):
不想装配重块 也没法装 不太方便,整个机头大概60来斤 换算成重量大约300N...... 应该用多大的气弹簧合适淘宝的气弹簧一般四五十N的 没问题吧,另外应该买随意停的 还是不带随意停的呢?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譬如机头重30kg,那就买2根13kg的。找淘宝向厂家直接订购压力。
厂家标称15kg,一般会超过,16kg左右,这样应该考虑余量。
总之,气杆总压力要略低于机头重量,

网友:
不建议配重和Z轴一样重,否则Z轴下刀时会因为丝杆回差,上下不停跳动,影响加工质量。
Z轴比配重重些可以自动减小回差,滚珠丝杆理论上可以配重相同,T杆就自己考虑下吧。

网友:
气簧压力是不均衡的。

网友A:
我也在着手解决配重的问题,计划先称出Z轴的重量,再买一套拉力器,测出一半行程的拉力,然后算出需要弹簧的数量,达到Z轴在中间时力量刚好平衡,拉力器弹簧又细又长,耐疲劳,行程长,大家觉得如何?当然还得有皮带或链轮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着手解决配重的问题,计划先称出Z轴的重量,再买一套拉力器,测出一半行程的拉力,然后算出需要弹簧的数量,达到Z轴在中间时力量刚好平衡,拉力器弹簧又细又长,耐疲劳,行程长,大家觉得如何?当然还得有皮带 ...

我以后可能要用平衡器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没时间,以后,已想好,也有计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后可能要用平衡器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没时间,以后,已想好,也有计划
   我也是这么想的..拉力可调...又不贵.不用改太多..便宜又大碗哦.....

网友:
平衡器是是什么东西?耐久性如何?能经得起Z轴的上上下下吗?

网友C:
气弹簧压力基本恒压的,反正人是感觉不出压到底的力气和从最长的时候开始压的力气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为什么要配重??,又不是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弹簧压力基本恒压的,反正人是感觉不出压到底的力气和从最长的时候开始压的力气有什么差别。

不会吧,你拿针筒试试,一端堵塞,开始需要的压力小,越向里越大。压力不是恒定的。
同样,弹簧拉力也不是恒定的。

网友:
只有重物,拉力是恒定的。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弄个盘弹簧,但绕绳的轮的半径是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半径小,后来的半径大,因为开始的时候扭力小,半径小的话,出力会大一些,后来扭力大了,半径也大了,出力就会小一些,合理的设计这个轮的半径变化,是不是可以让拉力是恒定的?

网友:
丝杆不是很细,控制电机也给力的话就不要配重了吧

网友D:
请教下,用弹簧做配重算不算是消了部分回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