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新手问题

楼主(2012-04-15):
手上有个50A手冷无刷电调带BEC还是什么不懂(可以给接收供电用)
请问高手,这个电调能上几S的锂电?能不能上6S?
如果不能上6S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改?能改的话要改些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问店家说上6S锂电那个什么BEC不能给接收供电,那如果能上6S的话,接收另配电源,电调的红黑线都剪掉把信号线一根是不是直接  接  接收上面去?
还有,把两个7805并联接6S锂电稳压5V不能给接电供电?

楼主:
还有一个2218 KV2800 的电机,能上6S吗?

网友:
看不到电调型号,如果你有说明书,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下机是说明书的参数,但不太懂。
新西达50A的。
50A/70A/80A/90A100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6V—30V
2. 6---20NIMH 2,3,4,5,6,7,LIPO
3. 内阻
a) 0.0025 (50A)
b) 0.0017 (70A)
c) 0.00125 (80A)
d) 0.0011 (90A)
e) 0.001 . (100A)
4. 12(50A)18(70A)24(80A)30(100A)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单节NIMH保护电压0.8V
6. 尺寸
a) 46X35X8mm (50A)
b) 68X35X8 mm (70A)
c) 77X36X8mm (80A)
d) 65X31X10mm (90A)
e) 66X40X12mm (100A)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50/ 70A/80A/90A/100A(需要比较良好冷却条件)
瞬间工作电流65/85A/100A/110A/140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表面温度,100A无温度保护)
9. PWM频率 8KHZ/16KHZ
10.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40000RPM。2极电机可以到达210000RPM
11. 普通飞机和船用版本为高速启动。直升机版本为缓慢启动,从油门开启到低速稳定时间为3秒。
12. 直升机版本提供智能恒速学习功能(PID),能计算出主桨最佳恒定转速(利用电机输出和总负载变化关系取最合理恒速点)
电压范围 内阻 场效应管个数 尺寸(mm)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 PWM频率 用途
50A 6V—30V 0.0025 12 46X35X8 50A 8KHZ/16KHZ 飞机/船
70A 6V—30V 0.0017 18 68X35X8 70A 8KHZ/16KHZ 飞机
80A 6V—30V 0.00125 24 77X36X8 80A 8KHZ/16KHZ 飞机
90A 6V—30V 0.0011 24 65X31X10 90A 8KHZ/16KHZ 船
100A 6V—30V 0.001 30 66X40X12 100A 8KHZ/16KHZ 船

看似好象能上6S,但不知道BEC还有没有用?

网友:
没说BEC,看起来BEC是UBEC,有个巨大的磁环消除干扰。
可以试试看,电调的BEC再烂最起码也得能给自己供电,分出一点来给接收机是没问题的
不过一般4S以上的电调,BEC应该都有特别说明,指出是自带BEC,还是需要外接。

楼主:
都没有高手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个50A手冷无刷电调带BEC还是什么不懂(可以给接收供电用)
请问高手,这个电调能上几S的锂电?能不能上6S? (没有说明书,谁也不知道)
如果不能上6S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改?能改的话要改些什么东西(改的话,要换掉所有的功率管和耐压元件,不如买个新的)
还有一点,问店家说上6S锂电那个什么BEC不能给接收供电,那如果能上6S的话,接收另配电源,电调的红黑线都剪掉把信号线一根是不是直接  接  接收上面去?(减掉红色线,其他线不用动)
还有,把两个7805并联接6S锂电稳压5V不能给接电供电?(7805的耐压似乎只有18V,6s锂电超过7805的耐压了。去买个UBEC,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8楼高手的解答,知道一点知识了。
玩模型真是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