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丝杆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2-04-15):
丝杆固定是个精度问题,不明白,问大虾们,网上都介绍的不够详细,考虑了,是买二手的好呢,还是买现成的,但要加工?

网友A:
丝杆固定座是必须的。
国产全新的100+,进口全新的200+,二手拆机的**元。

网友B:
没弄过丝杆的路过

网友C:
轴承座也不是不行!!看你怎么用

网友D:
机床上一头专用座一头普通深沟轴承,那雕刻机上怎么固定好呢?
很多直接就是一头一个普通深沟轴承,一头直连步进电机,这样安装回差或间隙有多少?
适用于PCB雕刻吗?15mil的线路宽度能不能雕出来?

网友A:
想省钱就不装

网友E:
买现成简单,自己弄质量不一定过关

楼主:
用梯形丝杆吧,好加工,但精度不是很高,容易磨损;滚珠丝杆,但不了解结构,看过一头用轴承,一头接步进电机的,但总觉得不牢靠,论坛的高手们给给意见啊,小弟在此谢过,学习下,中毒了,无法自拔!

网友F:
雕刻机直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