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四轴起飞后像抽筋一般地晃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5):
KK飞控,十字架飞行模式,2212 KV1000,8045桨,三个传感器调节到50%的敏感度。
今天下午试飞的时候,先高举过头,检查各通道遥控正确,陀螺修正的方向也正确,但正式飞的时候一离地就不停地晃,试了几次都没法正常飞,百思不得其解,盼能得到高人指点。

楼主:
看来没有上图片就是没有什么人留意啊。

网友:
看飞控板的安装方向是否装成x模式了

楼主:
箭头方向是正确的啊

网友A:
看看桨平衡不。

看看桨高度是否一致。

看看桨夹是否垂直。

楼主:
除了桨平衡没有做,其它都没问题,谢谢你的意见,今晚回去尝试一下桨平衡
引用 网友A:
看看桨平衡不。

看看桨高度是否一致。

看看桨夹是否垂直。

网友B:
我的KK调50的话会有点震荡,现在是40的位置,快速下降的时候还会震荡。
你飞得时候离地有多高啊?3、40CM的话可能会受地效影响的。

楼主:
在震荡中拉高过超过50CM的高度,还是不停晃,然后就炸了
引用 网友B:
我的KK调50的话会有点震荡,现在是40的位置,快速下降的时候还会震荡。
你飞得时候离地有多高啊?3、40CM的话可能会受地效影响的。

网友:
最好有视频看看什么情况,跟操控水平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先同步4个电调

网友:
调60左右试试,我平时就用40左右就有点抖,今天上午去飞抖动更厉害了,调到60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