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 MONO1电机不动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 请教一哈 我的电船用板控一切正常 现在我换用GT3B遥控后
舵机
工作正常
电机
不转 有报警声是怎么回事?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通道无错的话,设一下行程吧!

网友B:
GT3B这种控用来玩车还行不适合玩船,水面屏蔽无线信号的能力很强的,很容易失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请问一下玩船用什么样的控好一些呢 ?我以前用板控2801

网友C(2012-05-30):
瞎讲,gt3b控制范围可以在300m~400m,很稳定,我的两条船都用,从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好吧!你说GT3B可以遥控300-400M那是在地面上,在水面上就两说了水拼屏蔽信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一个人玩可能感觉不出来特别是有多条艇一起跑和有飞风浪的时候,水面上会有很多水花和浪以前我就这么失控过。所以控还是买好点稳定点的,贪便宜买个便宜那天失控撞了船沉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网友D:
我3条船都是用的GT3 没出过什么问题啊

网友E:
把控的油门微调调到最低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