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可以用205大桨吗?

楼主(2012-04-15):
RT,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X2用一块五一对的瑕疵205大桨的飘过,,,,
表示桨夹要加垫片,转速提高点,摇身一变成为加重一点的250.

网友A:
还有 买火狐的那家有X2的塑料洞洞大桨,很软飞悬停很稳。

楼主:
谢谢,2楼,3楼!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各位改X2的兄弟都来说说,还可以用哪些配件降低飞行成本?

网友C(2012-06-02):
那你还买x2干嘛,买250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