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撤。。

楼主(2012-04-15):
先撤。。
文件名:
描述: TSDA中文说明书.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f420ecc-8708-11e1-b663-0015c55db73d/
高手

网友A:
给你回一个,可惜我不懂/

网友B:
我回复了,你问的问题我不回答

网友B:
实际上是我回答不了 :loveliness:

网友C:
当然是50脚的那个是信号端子,CN2是编码器端子,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各用各的端口,你是你,我是我,速度控制时不接脉冲线,位置控制时不接速度扭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