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决我侧翻的问题,求各位新老鸟门伸出援助之手!

楼主(2012-04-15):
我的这飞机首飞的时候是好的,炸了一次机,机翼的主翼支撑送了,我用纤维带加固。之后就自己向右翻转,即使向左打满副翼也不能平飞。后来我在左翼胶了一把剪刀和一粒电池,飞行中还是要向左打一半的副翼才能平飞。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求求大家帮我,求求大家了!

前辈们说我的飞机前翼扭转,这是我修正后的照片,可以飞行还是一样向右翻转。求大家再帮忙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LZ增似淫才啊,这配平方法俺还是头一回看到 剪刀加电池不够的话那就只能上秤砣了

网友:
看第一张图就知道了,LZ的左翼有很明显的正扭转,这样左翼升力会比右翼大,当然右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我改改试试,试完了告诉你啊!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机翼扭转得太厉害了,三张照片都很明显。

网友:
机翼明显扭转了

网友:
如果LZ的机翼是肋条加蒙皮结构,那么问题出在骨架制作环节,粘肋条和骨架的时候,必须放在象玻璃这样的平面上加工,而且需要压上一定重物,等胶水彻底干透才行,否则就会造成前后缘不平行的情况。LZ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呜呜呜!

网友:
机头歪,机翼和水平尾翼左右不平,调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呜呜呜!

都帮你分析原因了,LZ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帮你分析原因了,LZ还是不明白?

我修正了,在最后一张照片。你看行不?

楼主:
终于可以正常飞行了,太谢谢各位了!‘主要原因还是机翼上方的碳杆问题,长度不一样且没有伸到翼尖造成左右翼升力矩不一。
这是我修正后的照片
8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7.13 KB)
1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7.58 KB)

飞行中还是有点右翻,但微调一点副翼就好了,这是我微调后的副翼。

楼主:
怎么发不了照片啊?

楼主:
编辑帖子也不行

网友:
无能无力了 一般是反扭力的问题 或者是 机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