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固定问题

楼主(2012-04-15):
450 轴转动 里那个轴承要固定在偏移中間點10~15mm位置,怎么上胶水呀?害怕粘到轴承!

楼主:
新手飞机装到一半中,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有禁锢螺丝的吧。不可能用胶水的。你以后怎么修啊

楼主:
没有螺丝的,教程上是这样写的:
▼固定尾傳動軸桿上的軸承,軸承位置為偏移中間點10~15mm位置。使用CA快乾膠固定軸承,注意快乾膠水別沾到軸承防塵蓋讓軸承卡死。

网友A:
那试试这种方法。
在轴上要固定轴承的位置。涂少许CA胶水,然后把轴承套到这个位置。稍后片刻等他固定

网友B:
看了半天才明白LZ是在问尾传动轴中部的那个轴承的固定问题
简单,先在尾传动轴上要固定轴承的位置做个标记,把轴承推到这个位置的旁边,然后在标记位置点上一点点(注意,就是一点点足以)快干胶,马上把轴承推到胶水位置,妥了。
直接往轴承上点胶确实容易粘到轴承防尘盖

网友B:
靠,比地板慢了一层楼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