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固定问题

楼主(2012-04-15):
450 轴转动 里那个轴承要固定在偏移中間點10~15mm位置,怎么上胶水呀?害怕粘到轴承!

楼主:
新手飞机装到一半中,在线等~~~~~~

网友A:
懂不起你说的,能上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B:
用502点一滴到要粘轴承的位置,用棉签或纸巾把那一滴胶水在轴上均匀涂一圈,顺便吸走多余的胶水,然后把轴承推过去即可。

楼主:
谢谢板凳的解答,确定用你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