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5电O高速老是点头怎么调整

楼主(2012-04-15):
求教!65电O高速老是点头怎么调整
图片,视频回头上

调了下压浪板又试,效果好些了!

网友:
压水板调低点,不要要船头翘起来,船体脱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65电O高速老是点头怎么调整
图片,视频回头上

方法一。用电池向前移。另全船重心向前。  方法二调轴的入水角度。(加大压住船头) 方法三 调动压水板角度(下压)。
方法二和三的缺点是 (产生不必要的阻力。 还浪费动力)。
我们要出轴与船底平衡。这是得到螺旋桨最佳的推力。  船体就利用设备重量来调成最好的动平衡。

楼主:
灰常感谢楼上二位!
周末调下子去试。

网友:
自己做的木O  。  看看船底是否平衡。 船底两边。是否一高一底。

楼主:
 视频来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看到了。
先分析一下。原因 1 出轴过低。(不是指你的轴入水角度。是指整个轴太低。)
船全速跑起来时全船离水只有桨和舵到水。  船在腾空的状态下。由于船本身的重量船又落回水里就产生视频中的跳。
如果你船速再上去有一个点。船是不会落到水面的。一直腾空跑。 就是桨推力和空气气流托住船身平衡了。
原因2 配重前了(就是动平衡重心过前。  船腾空时是船前半部先落到水面。)
原因3 压水板(如果装了压水板就是压水板 调得低了。  压水板过底就是另船尾起生起同时压住船头。)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先分析一下。原因 1 出轴过低。(不是指你的轴入水角度。是指整个轴太低。)
船全速跑起来时全船离水只有桨和舵到水。  船在腾空的状态下。由于船本身的重量船又落回水里就产生视频中的跳。
如果你船速 ...
 受教了!我再改改去

网友:
估计还是重心,电机太靠前了

楼主:
调了下压浪板感觉好多了,请大家继续指点还要调啥。玩了一会上来看见浆还剩半片了,都不知道啥时断了,但怎么没感觉呢

网友:
已经很快了,比我的快,我的才60KM
桨用CNC桨吧,塑料的不行的

网友:
就是这个水塘,一块电池废掉我3个桨,救船救了半个多小时,幸亏有我的风动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