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降飞机,竟不见(有视频,2小时后找到)

楼主(2012-04-16):
用4节A123电池FPV,风力大于三级,电池不给力,在看见飞机飞不过教学楼,决定迫降在教学楼后面,结果跑到后面一看,飞机没了.
视频文件7分钟处敬请开始关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xNTUzODE2.html

闯祸的A123,后来充电竟炸了。

网友:
让人拿跑了吧
你机上没留电话啊?

网友A:
昨天不是用这玩意找飞机吗?赶紧再造个继续找······

网友:
难怪看后面这张图片很熟悉 记起来了 你是说 用这架飞机 做搜救用的  现在是不是觉得 给别人搜救可以  给自己搜救是不是还少了一架啊

网友B:
看视频根本就不是在教学楼后面, 在对面街的民房那边,飞机上的摄像头对着前面,只能看到前面,实际飞机所处
的地方,还在更后面.

我每次炸机,留最后画面判断飞机位置,找回的时候,基本都是离视频最后标志建筑物100-200米的范围.

打开手机,按照平时丢机的操作,把你的最后画面坐标经纬度输入, 30秒得出结果,你的飞机最后位置在这里.红圈的地方
还有你的显示器,信号没有的时候,蓝屏,是大忌,FPV的显示器,必须要没有信号,是雪花,那样你才可以收到微弱的视频信号.
不少电视都把微弱信号,画面不佳的时候,就蓝屏覆盖画面,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有画面显示的,

网友:
楼上高人   手机软件可否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不是用这玩意找飞机吗?赶紧再造个继续找······

的确是这一架,但已被我退役,仅作为训练机。新机还差起落架和飞控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根本就不是在教学楼后面, 在对面街的民房那边,飞机上的摄像头对着前面,只能看到前面,实际飞机所处
的地方,还在更后面.

我每次炸机,留最后画面判断飞机位置,找回的时候,基本都是离视频最后标志建筑物100-20 ...

飞机离开视线前还是向着我的,后来低于楼面,我关油想它滑下,以为最多是撞在教学楼,不料在平衡模式下,飞机竟自动转过90度,顺风飞离校园,越过居民楼,穿过水塘、菜地,对准小巷直撞另一居民楼。由于开始我们没有注意飞机已离开,所以很久以后我们才去那片菜地找,没有找到(其实已被小孩拿走)。最后反复看视频,确定大概位置,再去问周围的人,有一居民告诉我,他看着飞机下来,以为是小孩的玩具没有拿,并指出了准确的地点。之后我根据落点问附近一幢居民楼的几个小孩,飞机刚好就在他们那里。取了回来,并酬谢50元。

网友:
原来是虚惊一场

网友B:
炸多几次就有经验了,现在我都练成1分钟内,基本确定飞机200米范围的坠落点.2分钟内,就可以出车导航往坠机位置查找.
车上备一台FPV能力的四轴,用于搜寻飞机.真正搜索FPV机的,四轴比较靠普,特别有GPS定点,飞到高后,直接定在那里,

转着圈慢慢找飞机.

引用 楼主:

飞机离开视线前还是向着我的,后来低于楼面,我关油想它滑下,以为最多是撞在教学楼,不料在平衡模式下,飞机竟自动转过90度,顺风飞离校园,越过居民楼,穿过水塘、菜地,对准小巷直撞另一居民楼。由于开始我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备一台FPV能力的四轴,用于搜寻飞机.真正搜索FPV机的,四轴比较靠普,特别有GPS定点,飞到高后,直接 ...

神器啊,今后努力的方向。

网友:
看来A123不是很稳定啊。飞fpv 电池一旦出问题是全玩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