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飞行独立团-猫儿的SU31油改电飞行,上天就没电

楼主(2012-04-16):
重庆飞行独立团-猫儿的SU31油改电飞行,上天就没电,笑死!

网友:
信号插了电压报警器。。不然又要悲剧。。。
因为这个原因 我 炸了不只一架了。。。油机也出现过 一个起落下来 不加油就又上天的情况。。我嘞个日啊 。。。

网友A:
电池可能不是没电,就是压降快了,你可能长时间高油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能不是没电,就是压降快了,你可能长时间高油门了。

是没有换电池就上去了:)6S 4000容量的电池再怎么高油门 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降到3.7V以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狗扑肉拍的?

网友:
场地羡慕啊!

网友(2012-06-05):
场地巴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