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44环氧使用比例

楼主(2012-04-16):
同题.小弟首次做船.不知环氧怎么配.求教:E44环氧,650#聚酰胺的使用比例.若加无水乙醇稀释,用量多少,混合有先后顺序吗?

网友:
固化:主剂 1:3吧。。。

网友:
1比1!!!!!不过harder可以适当增减,视乎你需要怎么样的性能!

网友A:
组合装的,按罐子说明

最好不稀释,环氧树脂放在热水里加热下,一定有稀释用炳烔稀释环氧树脂后再配比固化剂。兼流动性不好下次可以考虑E51

若有不妥楼下继续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合装的,按罐子说明
最好不稀释,环氧树脂放在热水里加热下,一定有稀释用炳烔稀释环氧树脂后再配比固化剂。兼流动性不好下次可以考虑E51
若有不妥楼下继续纠正

51也可以,但是没有44性能全面

网友:
乙二胺 8% 化学纯
二丁酯 10~15%
如果想稀释可用丙酮,酌情而定,我的经验是不需,已经很稀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虾.
我的是三雄组合装.比例是50%~150%.我想要的效果是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