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处女贴..周末看到的小台钻...终结了..更新的图都在第一页..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2012-04-16):
周末去机电市场逛了会....偶然发现了这个小台钻...型号是SB400....后来查了一下是德国 安海的...
立柱和钻头都上锈了..但电机和其他方面的成色不错...老板要价160..当时表现的很有兴趣..
所以后来砍不下价格了..各位高人觉得这个价格能拿下吗?

当时没有照图片...只能引用交易区一个网友的图片了...成色没这个好..但机子是一样的
钻头最大是13的...不知道能不能钻的了铁件...如果能行的话还可以...请各位大大赐教

----------------------------------华丽的分割线--------------------------------------
首先感谢各位的指点....中午忍不住就去收了...结果晚上回家看到帖子才知道原来这个台钻挺垃圾的.....
先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已经买了....至少对台钻的结构算是简单了解了..呵呵....
晚上回家后先把机子拆了...清洗了一下.....
另外还有3个小问题不太明白...请大家赐教一二...先谢过了..
不多说了..还是上图吧...

只是立柱和台面有些生锈...其他的成色都不错

管壁好薄的说....还是焊接的管子......没办法...便宜货嘛   --!

把立柱拆了..

这些地方倒是都没有生锈...

问题1: 立柱和底座中间需要涂什么油脂防止生锈啊?

大卸八块...哈哈

以外行的眼光来看...感觉电机还不错..全铜线的...噪音低...运行很平稳

这张是转动的时候拍的....基本没有抖动....

问题2:这个塔轮该怎么拆啊?没搞过...不太清楚

问题3:这张是从底部拍的....里面那个弹簧卡挺深的..要用专用的工具吗?

好了...就这些了...不小心把轴承弄坏一个...明天买个换上...争取尽早重新装好..
上面三个问题还望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  )
--------------------------再次分割---------------------------------------
昨天拆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轴承弄坏了...
今天去买了两个轴承...瑞典的那种..一个10块..包装盒扔了..就不发了
晚上回家之后就开始组装..整整弄了3个多小时才搞定...
组装的时候手上都是油...不方便照相..还是发图吧...

组装之后的样子...成色还不错...整个机器全都擦拭干净了....
感觉电机发热有点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是铜线的原因...求解

挺干净的吧.... O(∩_∩)O~

\
实际转动起来基本看不到抖动...

一开始打算用黄油...正好车上也用得着..就买个这个....20大元...
钻床里面被我涂了好多润滑脂....反正用不了...就多涂一点..呵呵

弹簧断了一根...回来买根换上就方便多了...现在钻头老往下掉..很烦人

因为没有钻头扳手..所以只能用手随便拧紧了一下...事实证明...手拧不太管用..
用力大了钻头就会打滑..
有位朋友说打的孔不圆...不知道这个孔还可以吧....

自己做的几个小东西...手电钻打的孔....垂直度太差了..呵呵
还是有台钻好

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顺便说句题外话....
以前玩人人网和猫扑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回复都会有提示..
这样很方便查看....不知道51有类似的功能嘛....
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关心本帖...给过我帮助的朋友们..谢谢!

网友:
看您干吗用,这个很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家里有电钻..但打眼不直...所以想弄个台钻的...正好遇见...平时搞些小东西用..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关键是不知道能不能钻的了铁件...求指教

网友:
铁件不 能钻,那还叫钻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时接触这些不多啊......不太了解....用13的钻头能钻的了是吧?   会不会比较吃力?  真的不太懂....

网友:
如果是德国的还能用才160就不用犹豫了,买个国产垃圾台钻还得二三百呢。

网友:
估计是德国拆那州生产的!

网友:
这型号太那什么  SB400  傻X400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台钻是垃圾,中 国山寨厂出的。旧的又锈了就根本不值钱。

网友:
160价格很公道对得起你就是

网友:
只要有电机就值这个价钱了

网友C:
这个主轴箱如何升降的?好像不方便样子。

网友:
家里用用够了,买了吧,一般这种13夹头的全新要270至300多。
你打13的孔,不要直接打13啊,一点一点2MM加上去,最后打到13,一点也不会吃力。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收,去年我花了270买了个新的台钻,和你这一样大的,国产的,用了没几次电机烧了,现在我还没修呢!进刀一定要小,我就是太用力了,焖了几次,最后悲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钻主轴堵转是常有的事,皮带不要调的太紧(主要作用是利用皮带打滑防止电机堵转),及时关电,一般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轴箱如何升降的?好像不方便样子。

13mm垃圾钻机头是不能升降的,靠纯手动调节工作台上下位置来升降工件;由锁紧手柄螺栓将工作台锁到立柱上;工作台还有一个调节螺栓用来调节角度的。

网友:
样式还不出错呀,楼主买了转给我吧,我正好没有小台钻用。

网友:
秒了吧!现在160还能干什么?

网友:
不管谁用台钻的,叶工强烈建议安装一颗保险丝!

话说叶工的垃圾台钻上的保险丝都烧了10个了,电机安然无恙。

网友E:
这种不行,轴身处,左右摇晃的。

网友F:
山寨的安海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叶工。。。在哪里安装啊?不太懂电路方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确实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中午去收了。。。。到底是不是德国的。。还不太确定。。。看样子应该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固定的。。。。要靠升降台上下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试了下10个的钻头。。。。用的中档。。可以搞定

网友I:
钻个孔还可以的,做别的强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他那里以前好几台。。。最后就剩下两台了。。。其中一台有点问题。。。不同心。。。这个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就是冲你这句话。。。才去买的。。呵呵

网友L:
这类都是国产的..我收了一台98年出的.打的瑞典标...拆开一看.轴承无锡的...电机苏州的...花键轴..用西湖的改改就能用...这种台钻.很鸡肋....不过您这个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M:
根本不能用的东东。说实话还不跟手电钻。本人自己有一台一样的,是使用体会,绝不诳语。新的的也别要各处太单薄,垃圾货,样子货。

网友N:
这个真是德国的么?那这价位一点都不贵啊

网友O:
如果真是德国货,光海运费这价格也值了,买个进口手电钻也比这个贵几倍呀

网友P:
说德国货是忽悠人的,但这个价格也还算公道的。

网友Q:
160不贵很便宜买吧。

网友C:
不会吧,大家垃圾台钻的电机上都没安装保险丝?太恐怖了!
就是220V进入电机钱给串一颗大概1.5~2倍额定电流的保险丝啊,只要启动不烧保险丝,这最小A数就选择对了。
一旦主轴堵转,就可以听到一声“啪”,保险丝烧了,电机保住了。
话说叶工的垃圾台钻以前经常堵了,烧了10+个保险丝。

网友R:
这个是纯国产的~还是很一般的国产~和德国不沾边。

网友:
越看越山寨, ,不过160玩玩也很值了

网友:
我记得我的台钻,我故意拧着再开电源,它没动,竟然被我抓住了,我还反方向拧了一下,最后放开,结果也没事,我只是想试试电机到底怎么样

网友:
垃圾台钻

垃圾台钻,千万别要

网友:
160不贵很便宜

网友:
虽然便宜,但就钻孔都没精度,我深受其苦。

楼主:
回复 网友S:

晚了...我已经买了..而且已经拆了...

网友:
楼主买了转给我吧

网友:
我晕,这么薄的立柱,就这电机,百分之一百二十是铝线铝壳,值不了几个线的!

我说的没错,果真是德国拆了州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德国拆了州?什么意思啊

网友:
“德国”拆那海安生产的,应该是铝线电机,160也不贵,立柱里扎个细钢筋笼子再灌点水泥好好振动一下,一星期后再用情况能好一些.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主轴箱好像缺东西,有天生残疾,打的孔都不圆,尤其是体现在粗一点的钻头上!但是我想了一些办法修复了,现在运行还可以,挺安静的,干一些不要求精度的活,可以了!

网友:
回答:(1)可用黄油
     楼下继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C hin a-拆那

楼主:
回复 网友U:

店主说以前收了好几台...都卖没了..就剩下两台...另一台有点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V:

这个电机发热挺严重的.....铜线的好像应该不那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W:

恩...是的...想精密的话..得用精密台钻了...平常打个眼还是没问题的...这台没有打孔不圆的现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X:

呵呵..谢了...我用了汽车上的高温润滑脂...以前车门老是响...就用的那东西

网友:
现在成本已经超过200元了吧,维护后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如果不是用来干大活应该还算可以了,空心立柱是不是可以灌混凝土或树脂材料来加强,不知道主轴与机头之间间隙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本来轴承不用换也可以的。。。一时心血来潮就给换了。。钻夹头的扳手还没有。。。回来还得搞一个。。正好200了。。呵呵
主轴和机头间隙不大。。。挺紧密的。。13之内的钻头都没问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加强立柱的强度。。。怕变形?还是打眼的时候会导致立柱变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轴承不用换也可以的。。。一时心血来潮就给换了。。钻夹头的扳手还没有。。。回来还得搞一个。。正好200了。。呵呵
主轴和机头间隙不大。。。挺紧密的。。13之内的钻头都没问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加强立柱的 ...

往下施加力钻孔,会对机头产生向上的反作用力;如果立柱弱,则立柱会变形弯曲,进而导致钻孔不垂直。

网友Y:
看看皮带轮有没有顶丝和键槽,把这些拆了皮带轮应该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Z:
挺好的钻床,在面板上安装一个开关,操作就方便了。

网友Z:
电机发热可能是长时间没有开机受潮的原因,用过一段时间久好了

网友AA:
价格可以,那种装订机当台钻还卖大几十呢

网友C:
立柱灌混凝土。混凝土必须混入一定量的直径5~10mm的石子,不然刚性不够。
混凝土最好加点801胶水,增加与钢管的粘结力。

网友AB:
回复 网友C:
台钻加保险丝,真是个好主意!我的台钻有次在钢板上钻10MM的孔,被憋住一回,当时看到钻头被丝屑拿住不动了,只听见声音不对,原来是皮带打滑了,我还傻痴痴的重新调整了皮带松紧度。今天才明白是运气好,呵呵!

网友T:
平时用用,聊胜于无,无必要时机头不要升那么高,越低越好,有机会换厚点的立柱,当然立柱与底座连接的那个法兰座也得换,没机会换就按上面各位说的方法加强点,打大孔时进给不要太快,悠着点!

网友T:
淘个二手好电机备用,这电机,铝线,线径匝数都不够,随时罢工的!

网友C:
像楼主这种铝线电机,一堵转,很容易烧电机。安装一颗保险丝就可以保护。取值为开机启动不烧的最低A数。

网友AC:
弄个220的热过载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AD:
回复 网友C:
请教叶工,801胶水正名叫啥,淘宝搜了下,很多种,不知道是那种

网友C:
到当地油漆店涂料点去买能够加到水泥里的胶水即可,称1斤来即可

网友O:
整理一下也挺像回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明白了..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Y:
是用顶丝固定的..已经拆下来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一直放在外面...可能是受潮了...用段时间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T:
恩..是的..准备用叶公的方法增加一下立柱的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T:
平时用的也比较少...只是看着成色不错...拿过来研究一下..顺便平时加工点小零件的...这边废旧电机太多了..应该很好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唉..不折腾那么多了...再弄弄就快小300了...好在平时用到的时候不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看到叶工了..呵呵..准备按你说的方法加固一下立柱..
能找到螺纹钢的话...再弄两根螺纹钢进去...
但是不知道混凝土,石子,801胶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另外,还用加沙子吧?

关于保险丝A数的计算不太懂
电机是380W的..额定电压280V..是下面哪种计算方法呢?
380/280*1.5=2A
380/220*1.5=2.6A

网友:
新人提问

不知楼主的电钻和这种比怎样,淘宝上的全新200+。350W的刚好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