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款抗风的载机

楼主(2012-04-16):
我这地方常年4到5级风,昨天感觉风小了飞了下,谁知上天就随风而去……我的载机是凤凰1340,5.8G500mw,H控,天8。昨天飞机飞出2.5KM失控,2.8KM图像消失蓝屏。谁给推荐个抗风的载机。飞翼我怕不适应

网友:
天8这么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敢相信,飞控显示2684m,高度27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地方常年4到5级风,昨天感觉风小了飞了下,谁知上天就随风而去……我的载机是凤凰1340,5.8G500mw,H控,天8。昨天飞机飞出2.5KM失控,2.8KM图像消失蓝屏。谁给推荐个抗风的载机。飞翼我怕不适应

机身细长,侧迎风面积小的;机翼狭长,前缘锋利的。

网友:
北极星抗风

网友B:
天行者 1680 使用2814 KV1100电机  9寸浆  80A电调  绝对能回来!

网友:
是天8S吗?会有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 1680 使用2814 KV1100电机  9寸浆  80A电调  绝对能回来!

2814 3S配12X6 才43A电流,配9寸桨哪怕上4S,40A电调都完全足够了。

网友B:
反正天行者想用天行者40A电调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的就已经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天行者想用天行者40A电调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的就已经少了~

只要有飞控,看电流传感器的数值就知道该配多大的电调。。。
什么马达多大的功率,出厂就定下来了,配超过最大负载电流的的电调,就是白花钱还徒增重量。
论坛上多少天行者用户都是40A~~ 当然配12~13寸桨40A就危险了,9寸桨配40A是安全的。
实践证明天行者2814 1100KV+APC9060+4S+2.2KG载重最大油门起飞电流才只有30A不到。

动力配置要科学,要通过测量和实践,不是想当然。除非负载和动力,经过测量后发现已经接近或者超出了电调负载,才有选择更大电调的必要。

网友:
上4s电池

网友:
你不是逆风飞出去?

网友:
我也用天8飞过3.5KM   有视频但是文件太大没法发上来  接收机是小红鹰

网友:
KV1100电机  9寸浆  80A电调  绝对能回来!

网友:
玩FPV 载机的选择就那么几种。
飞翼
冲浪者
天行者
翼龙
熊猫
抗风性能最好的是飞翼和冲浪者,前者被你踢掉了。
剩下的几种里面,天行者在大风里面不怎么给力,翼龙要看,翅膀窄的可以用,翅膀宽的不行。熊猫太吃风,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飞翼,飞一飞就习惯了,抗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