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TEK flatpack 1500 27V 50A 输出端的改造。

楼主(2012-04-16):
ELTEK flatpack 1500 27V 50A 由于大家都买的二手的洋垃圾,所以接插件会不齐全。咱就自己动手了。
我的买来时带有原配的220V的AC插头,但没有24V输出的插线端子。而我的730是4MM的香蕉头,为了接插方便,在找到了4MM的香蕉插座。经改造成这样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看图应该就知道怎么干了。

买来时的样子

买来时的样子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座!

网友A:
这个噪音太大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噪音太大怎么解决的?

人走开,估算一下完成时间,到时再来

网友:
直接使用的4mm的香蕉插也可以,不过接触面积有点小。

网友B:
老衲刚才也败了 一台 这玩意。。。。谁改进过静音的。。。现身说法吧。。。

网友:
花费了280个欢乐豆。。。。。

网友:
    店家给了铜螺栓的

网友:
那个香蕉座最好要焊接上,用螺丝上不行,接触电阻大,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衲刚才也败了 一台 这玩意。。。。谁改进过静音的。。。现身说法吧。。。

原配为SUNON的12V2.4W的40*40*20的暴力风扇。淘宝自购SUNON的12V0.8W的40*40*20的静音风扇换上。从此世界安静了!!!!

网友:
LS换了之后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壳子拆了,换个大风扇对着吹就是了。
猜的,1u服务器改静音都这么干,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配为SUNON的12V2.4W的40*40*20的暴力风扇。淘宝自购SUNON的12V0.8W的40*40*20的静音风扇换上。从此世界安静了!!!!

来吧。。把风扇连接也给下吧。。。阿拉真主保佑你。。

网友:
有声音是好事啊,提示你充电器没关,这样就不会忘记关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为SUNON的12V2.4W的40*40*20的暴力风扇。淘宝自购SUNON的12V0.8W的40*40*20的静音风扇换上。从此世界安静了!!!!

确定是 40 * 40的吗。。。我的还没到。。准备先买风扇啦。。别买回来。。装不进去啊。。12v 的一般都是 60 *60的。

楼主:
40*40*20,12V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吧。。把风扇连接也给下吧。。。阿拉真主保佑你。。

40*40*20的风扇,自己淘宝搜一下就有了。12V0.8W的那种,声音大概在20DB左右,基本可以不骚扰你。

网友:
12v 0.8w的 装上之后 红灯一直亮 !红色灯是风扇警告! 其他的没问题,我用的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18073050这种!

网友B: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淘宝看风扇,发现风扇所谓的静音基本是个噱头啊。。。。同等尺寸的风扇。。。。你会发现标注静音的都是功率小的,看介绍可以知道,功率越低,噪音值越低。。。。。
行家释疑啊。。

网友C:
把风扇电源断了就行,我的电源就没声音。
哈哈,烧毁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淘宝看风扇,发现风扇所谓的静音基本是个噱头啊。。。。同等尺寸的风扇。。。。你会发现标注静音的都是功率小的,看介绍可以知道,功率越低,噪音值越低。。。。。
行家释疑啊。。

电源原带的风扇高达2.4瓦也是0。2安。。。当然比0.8瓦的噪音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电源断了就行,我的电源就没声音。
哈哈,烧毁自负。

可以啊。我觉的可以装个小开关 粘外面。。。就像电调开关。。充小电池。。没必要开风扇。。。大功率作业时手动打开。

楼主:
楼上的,你也别折腾了。当我充6S时,10A充电,我730的风扇就够吵的了。当大电流充电时,静音纯属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也别折腾了。当我充6S时,10A充电,我730的风扇就够吵的了。当大电流充电时,静音纯属折腾。

是的我已经放弃了。。因为我的x612充大电流时候。风扇也够吵的,就让他们两一起吼吧。。。
充小电池时直接连铅酸电池上充好了。。呵呵。

楼主:
哈哈!我就换了二个SUNON0.8W的风扇,比原来的SUNON2.4W温柔多了,而且没有其他人说的红灯风扇错误。就这样用用了。

网友:
把风扇拆了,里面灌导热灌封胶,这样不仅可以散热,还可以防水,防尘,防蟑螂,不过导热胶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