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上海7120平磨的?

楼主(2012-04-16):
如题,有谁知道上海7120平磨的?
指点下,6成新  卖13000元,可以入手吗?

网友:
够便宜的呀,磨钢板爽

网友:
我朋友今天刚买的也是1万3,不知你的6成新是什么概念,我朋友这台让你参考吧,

网友:
7120卧式矩台平面磨床,净重2.3吨左右。
这个平面磨床买的时候要注意,磨头运转了看看有无异响,另外试磨下工件,看看磨出的效果。
这个床子齿轮油泵系统一般不会外,就算高压齿轮油泵坏的话,那个换一个也不贵200-300就搞定了。。
还有台面的电磁铁要注意看看,密级磁铁的嵌条是低于台面还是和台面一样平(要是和台面一样平的话,那说明台面薄了,磁性会减弱,一般那个嵌条的深度要大于15毫米,要是只有10毫米左右的话,那说明此台面被反复的磨平过,也能说明此磁台磁性不好了)。买个新的200X600长的磁台要4000-5000圆,所以这个一定要留意,别到时磨床没问题,磁台磁性回去用用发现磁性不强,要换的话,那实在是不划算了。

网友:
注意磨头,磨头里面是青铜巴氏铜套(机床是不停的通过油泵把80%煤油和机油20%的混合润滑冷却液打入磨头内部的),要注意,有的磨损了,翻修机床的随便找个车工做个镶进去,那就基本没意义了,更有的是直接换上圆锥轴承代替铜套,那这样的话,磨床也就只能工作个1小时左右就会发烫。(因为主轴里面没有了冷确效果了)

网友A:
其它没什么说的了,要是上述几个问题都没有的话,那价位在1.5万都是可以入手的,因为2.3吨铁也值个6000-7000圆了。

网友:
 这位大哥很热心,赞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没什么说的了,要是上述几个问题都没有的话,那价位在1.5万都是可以入手的,因为2.3吨铁也值个6000-7000圆了。

真的感谢这位坛友兄弟的热心解答,谢谢,希望论坛能多一些这样热心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