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起飞抬头飞浆问题

楼主(2012-04-16):
我的赛斯纳是一点二米的,之前用的浆保护器,8060浆。第一次飞的时候只要是滑跑没多远就拉升降的话,马上浆就飞了,第一次成功上天就甩飞五个O圈了,后来直接不用O圈了,用铜丝把浆缠在保护器上。前几天飞时,装上子弹头,心想这下放心了。谁知道刚起飞连子弹头都飞了,最终炸机。 个人总结--刚起飞滑跑时如果过早抬头拉升降就容易飞浆,滑跑一段距离达到一定速度再拉机头就可以正常起飞。 大家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啊。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2 09:26 审核通过

网友A:
子弹头没有安装紧!

网友B:
LS正解!我一般是用个内六角扳手穿过子弹头的孔,手按着桨拧到拧不动。

网友C:
保护期固定桨的时候,不太推荐用O圈,因为张力不好掌握。
倒是用高弹力的皮筋好用得多,拉长后可以绕好几圈,松紧随意调节。

网友D:
纯粹是使用不当
连子弹头都飞了,说明根本没有固定好!

楼主:
那以前浆保护器也飞浆啊,是丢O圈。

网友E:
使用不当

网友D:
保护区用O型圈是航模界的败笔
原帖由
模天轮
于 2012-4-16 13:28 发表
那以前浆保护器也飞浆啊,是丢O圈。
O型圈弹性极差,怎么可以用在需要弹性的保护器上面?
上海有卖差不多大小的乳胶皮筋,非常好用。
2208以上的电机就可以用普通的文具橡皮筋。电机小了这种橡皮筋就显得太长了,一定要用小的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