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虚心求教变频器问题。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2-04-16):
正序浏览
本人电子小白,现想购买一个220V变频器。想问问各位前辈。变频器是否可以用来驱动无刷
电机
,
还有一个问题,频率跟电压的关系我不理解,如果变频器可以用做无刷电机的驱动,那么用来驱动24V的无刷电机不知道会不会烧毁电机,请懂的前辈给个明确的答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行的 把变频器出给我吧

网友B:
万万不行

网友C:
变频 就是驱动3相交流电动机的 改变频率 调节速度 别无他用

网友D:
没试过。但一般1.5KW的220V变频器,电流大概7A左右,电动车无刷转子电机(估计你是驱动转子这种)是24V的。那样24X7=168W功率。功率很小。

网友E:
变频器 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是不行的。还没看到谁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