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KK四轴飞不起来,对角两个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2-04-16):
天行者20A,朗宇X2212 KV980,KK飞控
电机转向、正反桨应该没有装错,油门推到最大依然纹丝不动无法离地
最奇怪的是1/3号两个对角电机转速明显慢于2/4号的两个对角电机 ,这是什么情况?
最新进展:好消息,正反桨LR看错了,对调之后可以飞了。就是朝左侧飞,感觉右边两个电机推力过大,怎么办?

网友:
电调安装之前需要设置,然后校准油门行程,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调教过了

楼主:
好消息,正反桨LR看错了,对调之后可以飞了。就是朝左侧飞,感觉右边两个电机推力过大,怎么办?

网友:
有没有确定遥控的中立位?
这个架子大概多少钱?
引用 楼主:
好消息,正反桨LR看错了,对调之后可以飞了。就是朝左侧飞,感觉右边两个电机推力过大,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了
架子不贵100多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架子,但还没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