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平衡充烧了一个管子

楼主(2012-04-16):
求教:平衡充烧了一个管子,301的
充电器
。啥型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看周边有没有同样的,几路用的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一样的。这个好像是A1打头的

楼主:
哪位模友用的301的充电器,帮着打开看看这个原件上面印的什么字就行。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