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改800尾管波动,看视频

楼主(2012-04-16):
最近整理视频的时候发现个问题,飞机在起飞瞬间和降落的时候都发现尾管在上下波动,在空中估计也在波动,只是远了没看见,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舵机就是你的那个无副翼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看觉得尾管比较软造成的

楼主:
我的是F3C有副翼的,尾舵机是FUTABA窄频舵机

网友:
会不会尾传动轴没装好?是不是漏装传动轴的小轴承了?

网友:
感觉是摄像机的问题..

网友:
好吓人··好恐怖···好刺激····

楼主:
是用zi8拍的,是视频问题,回去在看看5D2拍的效果,机机震动变大了

楼主:
是视频问题?应该用的问号

网友:
已看不倒視頻

猜是 轉速不夠,槳裝得太緊

网友A:
是不是轴传弯了 ?高速运转带动了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传弯了 ?高速运转带动了尾管

配件已经发货,换了在试试

网友:
震得有点怕怕哦

网友B:
也许肉眼看不到这么抖,抖动被摄像机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肉眼看不到这么抖,抖动被摄像机放大了。

800的尾管真这么震?是软吗?电力下降的时候比较明显的看到末端重影,满电的时候看不出

网友:
嚯~~跟水蛇腰似的~~

楼主:
昨天换了尾部系统试了下,满电的时候看不出,电力下降的时候比较明显的看到末端重影,明显感觉比上个尾部系统好多了,姿态和GPS巡航飞行一切正常,估计是上次尾桨扫地把尾桨轴弄变形了

网友:
造成直升机抖动的原因有很多,要仔细的排查,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最基本的四轴检查,大桨尾桨的平衡,传动部位的轴承,然后就是安装调试的手艺了。视频上的抖动因为经过摄像机的处理,不太好判断,最好还是直接看飞机,首先判断震动是高频还是低频的,再来找震动源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F3C不能有这样的震动,准备着手仔细排查下

网友:
那个尾撑~能不能往外撑点啊?我见人连尾撑都弄长了呢,说这样支点远点好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