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怎么指定收放轮的开关

楼主(2012-04-16):
准备装收放轮的像真壳 但是不知道怎么指定某一个开关  收放舵机插在7通道

网友A:
linkage menu --> function -->
            CTRL     TRIM
7 GOV     --           --
将光标移动到 7 GOV 与 CTRL 对应的 -- 按RTN 进入 H/W Select后选择对应的开关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kage menu --> function -->
            CTRL     TRIM
7 GOV     --           --
将光标移动到 7 GOV 与 CTRL 对应的 -- 按RTN 进入 H/W Select后选择对应的开关 即可

我也这样搞过,不行,定速通道由定速菜单控制的……当时是3.0……可能我那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