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无刷的M CP 好灵敏啊。求解决!

楼主(2012-04-16):
入手D10控,华科尔改无刷的M CP ,原来玩过3个月的911了,都狂飞了。没想到一上这机就不行了。悬停都搞不定啊!可以在控上设置好飞些吗!还是我的技术问题啊!

网友A:
六通机完全两*事,你需要好好练习模拟器,设置控没用的

网友B:
LZ 你最后一句话 你分析对了

网友C:
我从911到FBL,目前悬停搞定两面,前天还翻了一下。不要急,没有那么难。做动作肯定不容易,但是飞的比911还灵完全不是问题。我现在才30个起落

网友C:
无刷暂时不要了,动力大摔了损失大,拆下来留着以后用

网友C:
舵量开始宜小不宜大,机子快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打舵调平

网友C:
10个小时模拟器也是必须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才飞过一个月的f27,还没飞过几次模拟器 ,一飞mini飞3块电之后就能一面悬停了,感觉很稳,改了无刷 也一样,现在2面悬停也快可以了~~~~~

楼主:
应该是心理问题!在室内练压力还是太大了。光听大桨切空气的声音就有点怕了,杀伤力不小的。改天去外面草地练!是直接上无刷了,改回有刷的不是又要折腾!

网友C:
那你把油门设置低点,我就一直室内。除了那次失败的翻。其实翻的动作还是很帅的,哈哈

网友E:
设定一下自己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