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G7设置gy650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用XG7设置飞越650
陀螺仪
时!发现
舵机
摆的度量很小!还不是不可以锁尾!控可以设置陀螺仪的参数,已经设置为锁尾模式,当我插到DSX7上时!陀螺仪正常工作,后来我把750插到XG7上后,发现摆动度量大了!但是不是锁尾模式!(750我设置好的!用的是DSX7,一直飞!650是我朋友的!XG7也是)
请教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XG7 陀螺输出通道没设对
你可以把感度通道接上舵机试试,看看调感度舵机是不是随着转?要是不转要从设感度输出通道呀!

网友B:
感度值不对或者感度方向错了

楼主:
我试了!我插到感度通道!舵机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