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这个用雕刻机怎么做

楼主(2012-04-16):
T13TmGXgxsXXXjSxZ5_055903.jpg_310x310 (18.66 KB, 下载次数: 13) T1humsXnpZXXcAbwET_011715.jpg_310x310 (17.2 KB, 下载次数: 14) 看见这个挺好玩的  那位大虾会做  教教小弟呗

网友:
你有这这浮雕的灰度图吗?发出来共享下!

楼主:
这怎么雕啊   高手讲下呗

网友:
要灰度图的。。。。。

没有图不好搞。。

网友:
先将图纸画出来

网友:
这个激光雕刻机就可以完成

网友:
正常把灰度图导入到artcam里,双面雕刻左面的雕的深点就刻透了,右面的刻的浅点

网友:
同问雕深点那个地方雕透了,那别的地方不也雕的透了

网友:
左边这张中间是机械雕刻机雕刻,四周是手工雕刻的。
右边这张较简单,纯激光雕刻机雕刻的。
看工艺应该是山东肥城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