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头痛的问题朋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2-04-16):
最近工作忙没时间玩直升机、前天天气还可以于是把直升机拿出来准备飞一下(虽然还只是能简单的飞)。结果问题出来了,打开遥控器电源、飞机插上电源,然后等待两个设备连接,等了很久接收机还是滴滴响、推动遥控器发现可以控制舵机和尾翼,就是加油门马达不转。从新对码后问题依然存在。 这个是不是接收机坏了,求解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油门反向

楼主:
加油门的时候舵机是正常往上的,就是马达不转,还是油门反向吗

网友:
报个控和接收的名字吧。

我的XG7加原装的接收出过没法对频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油门未归零,打油门锁定试试还响不响,如果不响了就要从新设置油门行程,设置方法请看电调说明书
接收机会响??不会吧……应该是电机在响,电调在控制电机的响声

网友:
重新设置下电调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情况,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电调重新设置

网友:
电调重设油门行程

网友:
接收不会滴滴响,响的是电机。会不会是动熄火开关了?

网友:
最近工作忙没时间玩直升机、前天天气还可以于是把直升机拿出来准备飞一下(虽然还只是能简单的飞)。结果问题出来了,打开遥控器电源、飞机插上电源,然后等待两个设备连接,等了很久接收机还是滴滴响、推动遥控器发现可以控制舵机和尾翼,就是加油门马达不转。从新对码后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重设下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你這種奇難雜症,要逐一排查的,

高手也解答不了的!

不過,首先你最好在論壇性別選擇那處,改選『女性』

那就會有一大班狼來解答你的問題的了!

還要你的QQ號,還要去你府上,諸如此類......

网友:
我以前有过,是油门设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热心的“淫民”   飞机不在单位上等回家逐一排查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這種奇難雜症,要逐一排查的,
高手也解答不了的!
不過,首先你最好在論壇性別選擇那處,改選『女性』
那就會有一大班狼來解答你的問題的了!
還要你的QQ號,還要去你府上,諸如此類......:e ...

觉得你最近很喜欢讨论女魔,是不是被人骗才而不骗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