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铝型材雕刻机,76楼更新,安装控制板

楼主(2012-04-16):
原先做了台混合材料的玩具雕刻机,强度不好,x y轴走起来一顿一顿的,斜线也不直,走斜线成锯齿状,画圆就更不用说了。
看到前辈们用铝型材制作雕刻机,决定用铝型材将玩具机改造一番。
预计行程x360,y280,z90,xy 16mm光轴,z 12光轴(原来玩具机的xyz直线滑块用上),三轴用M12的普通牙不锈钢螺杆,两端轴径8mm
弹簧消间隙螺母。驱动板6560 3轴板,上次Y轴烧了,加了个6560单轴板,主轴是e240+er11夹头。
其实大部分东西是玩具机的东西,只是换了结构(原来是移动龙门,现在改固定龙门)换成了铝型材,加大行程。
不会ug sw proE ,画个草图,42楼

框架

框架

z轴部分

z轴部分

网友(2012-07-04):
造机神速。。。有时候铝型材就是好,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差不多快做完了!!

不是很明白,同步电机的力气很大的,为什么还要用同步轮?
雕刻刀这么细,径向力大的话不是要把刀给崩断了?而且精度也会有影响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步进电机是2A的57 两项六线的,现在立柱和底框就是角件连接,打算再用三角铁板在侧面加强。

网友:
请教下,步进电机怎样选择?还有立柱和底框是怎样连接的?不只是角件连接吧,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2-05-31):
不错,第二台机都做出来了。我的第一台机子才完工,正在慢慢熟悉,现在发现Z轴会越雕越深,还未找到原因。

网友:
楼主用的啥步进,发热量大不

网友:
请LZ 指点一二

请LZ 指点一二    本人QQ383762915   不知LZ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节丢失不少,是不是刀太大了?
雕个稍微大点的方和圆看看吧,浮雕看不出精度来

精度有0.1-0.2的误差,现在是用12的普通丝杆+弹簧消差螺母,要换滚珠丝杆就会好了,等攒到米再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个浮雕,照得不好,用微距有些变形了,用木地板的木头,比较软

细节丢失不少,是不是刀太大了?
雕个稍微大点的方和圆看看吧,浮雕看不出精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会不会有干扰啊,你雕个浮雕看看

上个浮雕,照得不好,用微距有些变形了,用木地板的木头,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楼主用的控制板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94845247

价格也挺便宜的

哈哈,我的控制板是自制的,就是前面雕的那块电路板

网友D:
这样会不会有干扰啊,你雕个浮雕看看

网友E:
发现楼主用的控制板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94845247

价格也挺便宜的

网友:
对不起楼主,是L297,我写错了,L297有细分吗?怎样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驱动板是用的L298加z40MOS管,没有细分,MACH3是否设置为114呀?

L298有细分功能吗?没有细分功能的话MACH3设置是114

网友F:
楼主我的驱动板是用的L298加z40MOS管,没有细分,MACH3是否设置为114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和你一样用12的丝杆,MACH3中的电机参数怎么设置呀!

1.8度的步进电机8细分MACH3设置为914,16细分的话设置为1829,12的丝杆比较麻烦,最后计数的尺寸不是整数有误差,理论误差在1u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面不大,要求不高的话8mm厚也可以做了,我的也是12的丝杆,不过没车床,买加工好端头的,反正12的丝杆便宜,练手吧

看了挺喜欢的,希望你提供详细部件单 ,我也想自己模仿做一个。谢谢!

网友F:
楼主我和你一样用12的丝杆,MACH3中的电机参数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2-04-17):
引用 网友A:
用铝型材搭个机架成本不会很高,主要是叫卖家切好,回来不用再加工,直接组装就好了!非常适合没有加工条件,做的JJ又不去啃钢啃铁的朋友!

对的,我原来的玩具机就是自己手电钻钻的孔,有偏差,造成走起来一顿一顿的,现在这个结构XY轴的安装都可调,走起来不顺滑就可以调整,总能调好

网友:
能搞一份详细的材料清单吗,另外台面,Z轴的材料尺寸,制作方法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晚上回来把x轴板攻丝,简单装配下试试看

楼主:
晚上雕步进电机固定板

楼主:
材料是6mm环氧板,原以为灰尘会很大,结果工作起来灰都堆在切缝旁边,2.5的双刃立铣刀,下刀1.22mm,F200 花了快2小时,先睡觉了,明天再来收拾

洗掉些粉尘,不小心把1个切下的圆盘吸到吸尘器里了

洗掉些粉尘,不小心把1个切下的圆盘吸到吸尘器里了

来张近的

来张近的

终于完成了,花了快2小时

终于完成了,花了快2小时

网友:
中毒做机很享受

网友G:
不锈钢方螺母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锈钢方螺母是干什么用的??

方螺母是用来放在铝型材的槽内上螺钉用的,也可以用铝型材配套的T型螺母,不过T型螺母贵得多。

网友G:
我不是用普通光轴的,

发觉铝型材和带座光轴的槽孔配合有点问题,最终还是要打孔安装.

还有为什么选国标,欧标又如何.

网友H:
铝板呢,看下你铝板用的是多厚的还有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板呢,看下你铝板用的是多厚的还有价格

台面板是12*300mm的铝排长度370mm,x轴和z轴板是8*110mm的,长度200mm和130mm我们这里23元/k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用普通光轴的,

发觉铝型材和带座光轴的槽孔配合有点问题,最终还是要打孔安装.

还有为什么选国标,欧标又如何.

1,16和20的带座光轴安装宽度都是30mm,用3060的应该正好能装啊
2,国标30系列铝型材槽宽是6mm的,槽底是10.5mm,正好可以放M5对边10mm的不锈钢方螺母,而光轴座、带座轴承的安装螺钉是要用M5的,欧标30的槽宽是8mm,装M5的螺丝就要用欧标配套的T型螺母,那个价格就贵了

网友G:
我的带座tbr的铝座宽55,螺丝宽40,但铝座横截面中间是镂空(15mm)的只有两边受力。80双槽也不好,螺孔对,但刚好两边受力端对这铝型材的槽。

滑块螺丝宽度55*38

很麻烦,我打算用6060的,自己打孔再涂环氧树脂。6060的螺母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带座tbr的铝座宽55,螺丝宽40,但铝座横截面中间是镂空(15mm)的只有两边受力。80双槽也不好,螺孔对,但刚好两边受力端对这铝型材的槽。

滑块螺丝宽度55*38

很麻烦,我打算用6060的,自己打孔再涂环氧树 ...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案
就是安装时要找平面

网友:
学习,造机好啊,~~~~~

网友:
唉,我是动龙门双摆头,y轴打些孔就能装了,y轴滑块上面的x横竖都不好放。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用的什么丝杠呀?能把加工尺寸标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用的什么丝杠呀?能把加工尺寸标明一下吗?

一般来说国产1605滚珠丝杆用的最普遍,我的就是,加工尺寸一般要看你的固定方式,不一样的固定方式,加工尺寸不一样,如果你用丝杆专用的固定座的话,那有标准的加工尺寸,给你个网站.http://www.lf-tw.com/cn_product_class.php?id=49

网友:
还请问一下楼主,你的台面用的什么型材,好象不是铝板呀,尺寸是多少?

楼主:
铝型材收到了,上星期给3060的灌了水泥,刚才预装了下,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有才啊~用水泥填充看了你的机机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水泥和铝型材热膨胀系数不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在考虑能不能用沙子填充
2、这个丝杆轴承效果怎么样?用它丝杆会不会有轴向窜动?
这是我正在设计的铝型材机机,麻烦提些建议~
http://bbs.cdle.net/thread-46823-1-1.html

楼主:
今晚有点空,把x轴安装了,感觉厨房的台面比较平,就在这装吧
要拆老机子了,拍个照留念下

网友I:
请问楼主你所用的SBR导轨的精度如何?

网友F:
做的真漂亮,准备仿楼主的做一个,部分材料已订购。请问一下楼主能把XYZ轴的打孔尺寸标注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所用的SBR导轨的精度如何?

我是用16的光轴的不是SBR支持轴,光轴精度一般,我的要求不高的,雕个电路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漂亮,准备仿楼主的做一个,部分材料已订购。请问一下楼主能把XYZ轴的打孔尺寸标注一下好吗?

大部分安装不用钻孔的,直接在铝型材的槽内通过方形螺母安装
x轴板和z轴板打孔安装滑块和支撑,间距根据自己设计来定,不过两根x轴的间距应尽量宽,这样受力比较好

网友:
简单,经济,实用!期待完成视频效果

楼主:
花了2天时间把它装完了,后面的工作还剩立柱的加强板,另外还想把驱动板装在x轴后面

网友:
佳! 有条件上个作品看看

楼主:
劳动节一早起来花了1小时攻丝30个洞 M6的,5.1的孔,最普通的丝锥+油烟机上的地沟油

找了块废的环氧板,雕了个方圆图形看看效果,原来的jj雕斜线会有锯齿,园也不园,现在看来好像还可以

网友:
造机神速啊,这么快可以爽用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真好

网友J:
 请问楼主 增加立柱加强块后,这jj能雕铣有色金属(铝、铜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 增加立柱加强块后,这jj能雕铣有色金属(铝、铜类)吗?

铜铝应该没问题,可能会慢些

网友A:
楼主速度快啊,我的年头就组装完到现在还没试机,人比较懒,一星期摸一点,在等放机子的箱子做好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速度快啊,我的年头就组装完到现在还没试机,人比较懒,一星期摸一点,在等放机子的箱子做好了再试!!!

摸得太久感觉容易烂尾的

网友:
好机,适合新手吧,也想造机了

网友:
最好别用环氧板,有毒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啊。

楼主:
今天雕了块接口电路板板,效果不错,满足了

网友:
太羡慕你们了!~~~~ooooooo

网友:
雕的很好,另外感谢楼主在我试做雕刻机过中给的指导和帮助.

楼主:
楼上的机子做好了吗?拿出来秀秀啊

网友:
机子还没有做好呀。还在纠结丝杠是上滚珠还是上丝杆。另外请教一下,Y,z轴台面上的安装滑块的孔你是怎样精确设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建议x和y轴用1605的滚珠丝杆,我现在用M12的丝杆,由于消差螺母的缘故比较紧走得慢,速度只能到500mm/分钟
我的x、y、z轴板上的安装滑块的孔是用原来那台雕刻机打小孔定位再用台钻钻的,你可以划线后敲好冲眼,在台钻上钻,钻孔径比螺丝大0.4mm也可以的。不过一定要用台钻,手电钻打孔会不垂直的

网友F:
楼主昨天加工Z轴台面固定滑杆,打4.1孔,攻5个的丝,效果不好,攻的丝太毛了,丝纹象渣子一样,是不是孔打小了,要用4。6的钻头打孔呀。攻丝有什么巧门呀。

网友:
攻丝要润滑降温,我一般用食用油!!丝杆还是用1605滚珠丝杆吧,现在价格下调了大概10-20%,不算贵了!!!我行程210*200*120,我买的时候3根1605滚珠丝杆也就350左右,带加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昨天加工Z轴台面固定滑杆,打4.1孔,攻5个的丝,效果不好,攻的丝太毛了,丝纹象渣子一样,是不是孔打小了,要用4。6的钻头打孔呀。攻丝有什么巧门呀。

攻M5的牙要钻4.2-4.3的孔,用头攻丝锥,粘点油,食用油也可以,我就是用抽油烟机上漏下来的油,另外攻丝前两牙丝锥一定要正,不然后面好紧,而且牙也不好,附攻丝小技巧,上面用厚的PVC板打孔做丝锥导向,前面几牙,压紧PVC板,给丝锥加点压力就进去了,攻几牙后可以把导向用的pvc板取出

楼主:
控制部分装板固定在龙门背后,并做了块接口板把原来的3轴一体板换成接口板+3快单轴驱动板

网友F:
动作真快,做的真好,楼主我在废品收购站收了一块500*500的铝板,只有8MM个厚,能不能做Y轴台面呀?另外丝杠准备自己用12个丝杆加铜螺母做,要不然机床.铣床白买了呀.先练手试一下.

网友:
有败家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作真快,做的真好,楼主我在废品收购站收了一块500*500的铝板,只有8MM个厚,能不能做Y轴台面呀?另外丝杠准备自己用12个丝杆加铜螺母做,要不然机床.铣床白买了呀.先练手试一下.

台面不大,要求不高的话8mm厚也可以做了,我的也是12的丝杆,不过没车床,买加工好端头的,反正12的丝杆便宜,练手吧